Windows驱动难题请教,如何让UI层响应设备插入的事件

楼主:
我给一个USB设备写了个驱动程序
这个设备每次在插入的时候,都需要在UI层进行一系列的配置工作,然后才能开始工作

考虑如果使用Coinstaller,只能在第一次安装的时候起作用,以后再插入就不行了
也不能使用服务或者其他随系统启动运行的扫描进程,应该怎么做才好

不知道Windows有没有什么借口,让设备插入,AddDevice函数运行的时候,自动运行一个exe
或者是某个指定的dll的某个导出函数,就像Coinstaller一样,但是不是只在安装时,要每次插入都运行

另外,有没有可能在驱动里面启动UI层的exe

网友:
好像没有。搞得像病毒似得,不太建议这么设计东西。

网友A:
驱动程序可以加载exe,但有些麻烦,而且也不建议这样做。最好是在安装时就配置好,如果一定要每次插入都执行UI操作,建议在安装时设置一个每次启动系统自动运行的程序,程序运行后自动监测,当插入设备时显示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可以加载exe,但有些麻烦,而且也不建议这样做。最好是在安装时就配置好,如果一定要每次插入都执行UI操作,建议在安装时设置一个每次启动系统自动运行的程序,程序运行后自动监测,当插入设备时显示UI。

遇到SB客户了,我也没招啊,他非要每次插入都运行exe程序,又不准开启扫描程序和服务
请问驱动加载exe怎么搞,给点资料或者提示,谢谢

网友A:
参考这个看看:

网友B:
做成一个DLL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看看:
http://blog.eeworld.net/misterliwei/archive/2009/08/18/4459086.aspx

这个ms比较靠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成一个DLL不行吗?

做成什么都可以,关键是要能在驱动里面调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看看:
http://blog.eeworld.net/misterliwei/archive/2009/08/18/4459086.aspx

这个ms比较靠谱,看看

找了个sys里用的相似代码,一启动就蓝了,唉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 Windows 系統, 並且有驅動程序源碼的話會簡單很多, 我看過類似的作法就是在驅動程序中註冊一個 event, 在裝置偵測到後送出 event, 然後在 application 裡面也設定相同名稱的 event, 當 event 被觸發後可以帶出 ap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sys里用的相似代码,一启动就蓝了,唉

可以先用应用程序尝试调用内核API来创建进程,调试成功后再改成驱动程序,这样可以省些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了个sys里用的相似代码,一启动就蓝了,唉

可以先用应用程序尝试调用内核API来创建进程,调试成功后再改成驱动程序,这样可以省些力气。

改进了一下,不蓝了
这样试过,APP里是没问题的,驱动里一运行,就弹出个对话框,说“应用程序初始化失败”

网友:
这个提示看起来是程序加载隐式链接的DLL时出错了,检查一下创建进程的各个参数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