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USB-TAP怎么调试PowerPC(VxWorks系统)下的bootrom

楼主: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CodeWarrior IDE(Windows版)和USB-TAP 我就是想问:怎么用它们调试基于Freescale’ PowerPC的MPC8270下面的bootrom,我用的是VxWorks系统,可以跟踪romInit、bootInit跑到什么地方的那种,而不是调试Linux下面的U-Boot,能否把操作步骤发上来,万分感谢!

网友:
有些方法我试过了,不行,详见线面的帖子的回复:

网友:
elf格式的?
有没有试过转化成.bin再试试看?

网友:
CodeWarrior IDE(Windows版)不支持后缀名为.bin格式的文件,打开时提示“cannot open files of this type”,不行!

网友: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bqNQ2s6TbvU8zzN7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进行这方面的调试
我现在是可以使用usb-tap打开bootrom文件(不带后缀名的elf文件),但是不会在这个上面进行调试。
有高人可以指导下吗?
或者有什么学习的文档可以参考下?谢谢
我的邮箱:wangxm1983@sina.com

网友:
113MROffyy9HvbrquXu7Y83R
顶啊顶啊
uO0IfGS7Mtjd73LCtewDxBF9

6DjvSNvChwxujDWTjP05zLpN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