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SDIO移植---- 缺少SD补丁???

楼主:
在wince6.0的SDHC移植中,编译出错,出错信息如下:

SC2440_SDHCBase.lib(sdhc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ass CSDIOControllerBase * __cdecl CreateSDIOController(struct SDCARD_HC_CONTEXT *)" (?CreateSDIOController@@YAPAVCSDIOControllerBase@@PAUSDCARD_HC_CONTEXT@@@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SDH_Init
BUILD: [01:0000000874:ERRORE] SC2440_SDHCBase.lib(sdhc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ruct SDCARD_HC_CONTEXT * __cdecl CSDIOControllerBase::GetHostContext(void)const " (?GetHostContext@CSDIOControllerBase@@QBAPAUSDCA
RD_HC_CONTEXT@@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SDH_PreDeinit

在网上有多人说是缺少SD的补丁,而我Update了wince6.0 从2008到2009的所有补丁了,而不知道这样是否更新了关于SD卡的补丁了呢?而关于SD卡的补丁,在MS的下载中心貌似没有SD卡的补丁,请问哪里可以下载SD卡的补丁呢?谢谢!!!

当更新了2008到2009的所有补丁时是编译有出现如下出错信息:
C:\WINCE6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现在不知道出错在哪里了,汗!!!

网友:
友情帮顶下;

VS2005 好像仅仅只需要安装所有的2008年的补丁;不需要装2009。

网友:
卸载所有补丁之后,编译不再出现:
C:\WINCE6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此信息
而重复出现
SC2440_SDHCBase.lib(sdhc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lass CSDIOControllerBase * __cdecl CreateSDIOController(struct SDCARD_HC_CONTEXT *)" (?CreateSDIOController@@YAPAVCSDIOControllerBase@@PAUSDCARD_HC_CONTEXT@@@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SDH_Init
BUILD: [01:0000000874:ERRORE] SC2440_SDHCBase.lib(sdhcmain.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public: struct SDCARD_HC_CONTEXT * __cdecl CSDIOControllerBase::GetHostContext(void)const " (?GetHostContext@CSDIOControllerBase@@QBAPAUSDCA
RD_HC_CONTEXT@@XZ) referenced in function SDH_PreDeinit

这些信息,不知道同行谁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已经解决的方法,望请教。

网友:
加入下面三个

         set SYSGEN_SD_MEMORY=1
        set SYSGEN_SDHC_STANDARD=1
        set SYSGEN_SDBUS=1

网友:
我只打了2008 年全年包,没有楼主所说的问题,呵呵。

网友:
你一开始的那些问题好像不是少什么补丁的问题,而,你没能很好地将MDD下的lib加到主控制驱动里面的原因

网友:
楼上几位说得很符合实际,我现在编译可以通过,可以排除补丁的问题,只是在的我批处理文件中
只有
set SYSGEN_SD_MEMORY=1
set SYSGEN_SDHC_STANDARD=1
没有
set SYSGEN_SDBUS=1
这些批处理标志是当选择好组件时自动生成的,而在PB6的组件选项中,现在找不到与SDBUS相关的组件,
而且发现PB5 与PB6的批处理文件有点区别
在PB5中是set BSP_SDHC_SC2440=1,而在PB6中是
set SYSGEN_SDHC_STANDARD=1

现在耽搁在组件选择问题了,期待以上的各位大侠的回复,谢谢!!!

网友:
搭车问下。  我在vs2005/wince6.0中定制nk ,
添加sd卡驱动时 在Catalog中 根本没有Device Drivers->SD 项目,只有SDIO。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添加sd卡驱动时,在Catalog中没有SD选项。

帮顶

网友:
兄弟,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下面这位说选择编译前清除,我试了下,问题解决,你也试试。
具体选中SDHC,菜单Build OS->Clean Before Building,编译
感谢这位老兄
http://bbs.preboss.org/viewthread.php?action=printable&tid=13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