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51控制舵机360度连续旋转

楼主(2009-11-12):
请教:如何用51控制舵机360度连续旋转
大家好,我第一次到这学习,呵呵,目前小弟在学习控制舵机,基础的准备都做好了,但是实在查找不到关于360度连续旋转舵机的相关资料,具体如何用51控制舵机360度连续旋转小弟一直很困惑,请各位大虾给予指导,非常感谢!
旋转
学习
如何
资料

网友A:
可行方案:
1。步进电机
2。闭环控制下,行程开关反馈。普通电机即可

网友B:
pwm,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量决定他的角度!具体看你的舵机型号。我用的是hitec 的hs311舵机,是这样的
你具体看看吧

网友C:
用步进的可以精确的控制转动的角度 用直流的可以用PWM 精确的控制转速 看你的要求把

网友D:
呵呵,谢谢提供帮助,大家的帮助内容我也是知道的,我有一个能连续旋转360度的舵机,想把它能连续转一圈,不知道能否让它分4次分别转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