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如何实现http客户端的功能呢?

楼主:
   现在开发一个vxworks往web server发送一条http消息的功能,功能很简单,

  发过去一条http消息,然后等待,接收server的响应http消息。

  本人刚接触vxworks,只是对vxworks的socket通信有点了解,但是如何进行http协议通信完全没头绪?

  也找不到http相关的api文档~   懂的人给点指教吧~

  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socket通信

找找网络编程的源码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楼主做协议解释就可以了,把tcp数据包得到然后自己判断
如:
switch(destination_port)        //判断上层协议类型
        {
                case 80:printf("HTTP Protocol\n");   break;
                case 21:printf("FTP Protocol\n");      break;
                case 23:printf("TELNET Protocol\n") ;break;
                case 25:printf("SMTP Protocol\n");   break;
                case 110:printf("POP3 Protocol\n");  break;
                default: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