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基本问题

楼主(2009-07-26):
I2C基本问题
请问一个I2C的问题:
计算传输速率的时候:
I2SCLH = (Fpclk/fi2c+1)/2;
I2SCLL = (Fpclk/fi2c)/2;
占空比为0.5时,请问为什么这样计算?I2SCLH 计算后面括号里面为什么要加个1啊 谢谢
计算

网友A:
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B:
这个可能跟你的具体外设有关,有些设置会将寄存器的值加1后才是真正的有效值

网友C:
还是谢谢楼上 问题已经解决 I2SCLH = (Fpclk/fi2c+1)/2展开后 因为是整除 所以1/2为0 只有当I2SCLH+I2SCLL为奇数时 如 I2SCLH+I2SCLL=9时 更具上面的算式可以得到I2SCLH=5,I2SCLL=4即近似占空比为0.5,当I2SCLH+I2SCLL为偶数时,加不加一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