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里怎么对事件进行调试?

楼主(2009-11-03):
EVC里怎么对事件进行调试?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线程里等待一个自动复位事件,在调试这个线程的时候,怎么假设该事件发生让程序继续执行?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加段测试线程,或者加个按钮来setevent

网友B:
事件,是需要触发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在等待这个事件的前面加上事件触发的调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是不是多线程?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复位事件之前,通过其他线程来生成该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