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初级问题:builder生成的nk.bin是做什么的?请大侠详细说明下!

楼主:
我用vs2005 + platform 6.0创建了一个小项目('hello world application').build run-time image 生成之后的nk.bin是做什么用的?还有我现在有一个wince的虚拟器,怎么样在上面跑起来这个程序?谢谢指教。

网友:
nk.bin就是最终运行的镜像文件

网友:
引用楼主 gaoqizongpan 的回复:
我用vs2005 + platform 6.0创建了一个小项目('hello world application').build run-time image 生成之后的nk.bin是做什么用的?还有我现在有一个wince的虚拟器,怎么样在上面跑起来这个程序?谢谢指教。

NK就是你在模拟上要用的一个image。wince VS2005下的一个模拟器上有一个选择的地方用来选你生成的nk.bin
选了以后就可以跑起来你自己定制的系统。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11/26/1610953.html
LZ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

网友:
如果是创建的  智能设备  项目,生成的exe直接可以放到wince虚拟机里运行,不知道platform的项目怎么在wince虚拟机里跑。我的QQ 272554322.能不能亲自指点下。感激涕零

网友:
LZ是要开发OS部分的还是AP部分的?EXE的话如果我没理解错应该是lz做了一个AP的程序,放到虚拟机可以通过虚拟机上配置一个PC路径,可以生成一个类似于PND上的一个SD卡路径,这个路径您可以选择称为你exe所在路径即可,然后就可以在模拟器上找到这个路径在wince上的一个表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storage xxx之类的一个盘符,直接到里面运行调试就可以了。

网友A:
是啊。我是刚学习wince。装了一个wince embbed ce6.0,创建的一个osdesign项目,下面的步骤就是默认的了。不知道怎么运行起来。之前做的是一个智能设备项目,生成的exe直接可以放到wince虚拟机里运行。不知道这个os项目怎么跑起来?!关于基本术语的理解我还是很欠缺。麻烦解释下。

网友:
=。 =NK就是内核。。。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是刚学习wince。装了一个wince embbed ce6.0,创建的一个osdesign项目,下面的步骤就是默认的了。不知道怎么运行起来。之前做的是一个智能设备项目,生成的exe直接可以放到wince虚拟机里运行。不知道这个os项目怎么跑起来?!关于基本术语的理解我还是很欠缺。麻烦解释下。

还是建议LZ先参考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9/11/26/1610953.html
这个文章,HJB的BLOG可以帮助你,我初学也是从他这里学习的。呵呵。非常受益

网友:
建议先找本何宗健老师的书看看,系统的了解一下Windows CE的系统结构,比如《WindowsCE嵌入式系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