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 debug 版NK编译出错!

楼主(2009-12-24):
CE5.0 debug 版NK编译出错!
一直没用过DEBUG版的NK,今天编译后出现错误:
kitl.lib(ethdb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是在编译kernel\kernkitlprof 的时候出现的!
我把这release版的kernkitlprof copy到debug下! make image 下载但是运行部下去,
--start :print msg---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ARM)
&pTOC = 8c20a26c, pTOC = 8d1ac1a0, pTOC->ulRamFree = 8d1d9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11299,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305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d1da000, extension: 00003000, length: 02c23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end :print msg---------
Q:不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kernkitlprof 下的sources的内容如下: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CPU=1
EXEENTRY=StartUp
EXEBASE=0x8C580000
TARGETTYPE=PROGRAM
TARGETNAME=kernkitlprof
INCLUDES=$(_PUBLICROOT)\common\oak\inc;$(_PUBLICROOT)\common\sdk\inc;$(_PUBLICROOT)\common\ddk\inc;..\..\..\inc;..\..\inc;
TARGETLIBS=$(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nkprof.lib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DEPPATH)\kitl.lib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DEPPATH)\kitleth.lib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DEPPATH)\eboot.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hal.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csp_arm.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csp_arm920t.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profiler.lib \
$(_PUBLICROOT)\common\oak\lib\$(_CPUINDPATH)\cs8900dbg.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ne2kdbg.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loadauth.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ulllibc.lib
!IFNDEF KERNELNOSHAREETH
TARGETLIBS=$(TARGETLIBS) $(_TARGETPLATROOT)\lib\$(_CPUDEPPATH)\vbridge.lib
!ENDIF
LDEFINES=-subsystem:native /DEBUG /DEBUGTYPE:CV /FIXED:NO
SOURCES=..\cachemode.s
-------------------
在PB下有个target 菜单! 这个应该怎么用才可以直接把NK下载板子上去! 在connectivity options里面download 选择serial,transport选择 usb 或者 serial , 然后 attach device 但是不成功!
出现: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Q: 这个功能怎么用! 用这个下载可以实现调试吗
!
---------------
一直都是用release版的! 但是调试部太方便,所以看下debug版的,想不到出现这些问题!
请各位坛友帮忙! 谢谢!
clean
今天
windows
starting
version

网友A:
debug 版本这么大的NK,下载不了的。如果编译debug一般是 调试OAL的时候弄,组件选少点,不然出来也不能下载。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把debug 搞成20MB了

网友C:
dpCurSettings是debug模式下定义的变量,一般用#define DEBUG包起来,DebugZone用的
你把dll相关的lib都debug build就可以了, 这样后系统式release的,但这个dll是debug的
或者全debug build

网友D:
一般用#ifdef DEBUG包起来

网友E:
debug都是很大的,我现在弄的NK还近30M呢,不是NK太大的原因吧。。。
target 菜单就是一些有关远程通信的设置等

网友F: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319/21/51595d0d-2adc-4a27-bde3-b7bea203dadf.html
这个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最后一个兄弟回复的内容如下:
你这个是因为,其他驱动程序中都是用的DEBUGMSG,而这个leddriver.cpp用的RETAILMSG
其实这两个宏定义本质上是一回事。你google一下两者区别就OK。
你看看,其他的编译没问题的驱动源程序中是不是有这段代码:
#ifdef DEBUG
DBGPARAM dpCurSettings = {
TEXT("I2C"), {
TEXT("Error"), TEXT("Warn"), TEXT("Init"), TEXT("Open"),
TEXT("Read"), TEXT("Write"), TEXT("IOCTL"), TEXT("IST"),
TEXT("Power"), TEXT("9"), TEXT("10"), TEXT("11"),
TEXT("12"), TEXT("13"), TEXT("14"), TEXT("Trace"),
},
0x0003 // ZONE_WRN|ZONE_ERR
};
#endif // DEBUG
把这段代码复制到leddriver.cpp中开始的位置,#include头文件段落之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或者你把leddriver.cpp中所有RETAILMSG删掉应该也可以。

网友G:
上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kitl的。。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4/03/4001784.aspx
这个文章应该有些帮助。设置上有些问题。
或者你的kitl并未添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