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ce 数据库数次开关后无法连接问题请教,急。。。

楼主:
各位朋友好,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在wince5.0中用ado访问sql ce数据库,平时连接数据库、读写数据库都没问题,我的程序是定时3秒写一个70个字段的数据,当我反复开关设备时(我们的设备是硬关机,即直接关电源,没有关机键),在一定次数后再打开程序,程序无法连接数据库了,open的返回代码是-2147467259,将数据库文件*.sdf用备份的换掉后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执教。我怀疑是在写数据库的过程中断电了,使写数据的过程没有完成,造成sdf文件损坏,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能否通过优化写数据的方法或其它设置解决此问题?我们的设备只能硬关机。现将代码贴上来,请高人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数据库连接:
m_ProgID = _T("ADOCE.Connection.3.1");
m_bInit = FALSE;
//对本地数据库创建连接
m_strDataSource = "Provider = Microsoft.SQLSERVER.OLEDB.CE.2.0;data source = HardDisk\\DataBase\\CanShuYi.sdf";

if(!m_bInit)
{
  if(!Initialize())
  {
   MessageBox(NULL,_T("Database connection create failed!"),_T("Warning"),MB_OK|MB_ICONERROR);
  }
}
if(FAILED(CoInitializeEx(NULL, COINIT_MULTITHREADED)))
  return FALSE;

HRESULT hr;

hr = CLSIDFromProgID(m_ProgID, &m_ClsID);

TCHAR* lpDataSource = new TCHAR[255];

wsprintf(lpDataSource,_T("%s"),m_strDataSource);
if(FAILED(hr))
{
  delete[] lpDataSource;
  return FALSE;
}
//-----------------------------

hr = CoCreateInstance(m_ClsID,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_Connection, (LPVOID*) &m_Conn);
if(FAILED(hr))
{
  delete[] lpDataSource;
  return FALSE;
}
hr = m_Conn->put_Provider(_T("CEDB"));
if(FAILED(hr))
{
  delete[] lpDataSource;
  return FALSE;
}
hr = m_Conn->Open(lpDataSource,TEXT(""),TEXT(""),adOpenUnspecified);
int a = GetLastError();
if(FAILED(hr))
{
  delete[] lpDataSource;
  return FALSE;
}
//-------------------------------------------------------------
delete[] lpDataSource;

数据读写执行
BOOL CVORecordset::Open(CString ctrSQL)
{
if(!m_rsRecordSet)
{
  TRACE(TEXT("CVORecordset::Open() RecordSet COM Object not initialized\n"));
  return FALSE;
}
VARIANT varTSQL,varEmpty;
HRESULT hr;
VariantInit(&varEmpty);
VariantInit(&varTSQL);

varTSQL.bstrVal = SysAllocString(ctrSQL);
varTSQL.vt = VT_BSTR;
if(IsOpen())
  m_rsRecordSet->Close();
hr = m_rsRecordSet->Open(varTSQL, varEmpty, adOpenUnspecified, adLockUnspecified,adCmdUnspecified);//adCmdUnknown
m_bIsOpen = (!FAILED(hr));

return m_bIsOpen;
}

写数据
CString str1,str2;
    CVORecordset* m_pRecordSet;
m_pRecordSet = new CVORecordset(*m_Conn);

VARIANT vValue;
VariantInit(&vValue);

TRY
{
  CTime time=CTime::GetCurrentTime();
  str1.Format(_T("%04d-%02d-%02d %02d:%02d:%02d"),time.GetYear(),time.GetMonth(),time.GetDay(),time.GetHour(),time.GetMinute(),time.GetSecond());
  SJLX=0;

  TCHAR ssss[1000];float v[80];
  for(int i=0;i<70;i++)
   v=1.0;

  wsprintf(ssss,L"insert into LSSJ (RQSJ,SJLX,XZ,LGYL,YHBC,EHBC,SHBC,ZPZS,ZPNJ,TGYL,CKPL,RKMD,CKMD,RKDD,CKDD,RKWD,CKWD,DQNJ,CTJ1,CTJ2,CTJ3,CTJ4,CTJ5,CTJ6,CTJ7,CTJ8,CTJ9,CTJ10,CTJ11,BJTJ,QZYC,GAS1,GAS2,GAS3,GAS4,H2SND1,H2SND2,H2SND3,H2SND4,ZTHL,CO2HL,YYHT,NDef01,NDef02,NDef03,NDef04,NDef05,ZTYL,ZJSZ,DGGD,ZTWZ,BZJS,DGSM,JDSK,FRSD,FYCD,ZTJC,DGSD,ZMZS,RKPL,LJBC1,LJBC2,LJBC3,ZBCS,ZJSJ,ZCTJ,NJYL,DNGL,LLTJ,GKZT,ZJZT,DGSJ) values('%s',%d,%.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2f)",str1,SJLX,v[0],v[1],v[2],v[3],v[4],v[5],v[6],v[7],v[8],v[9],v[10],v[11],v[12],v[13],v[14],v[15],v[16],v[17],v[18],v[19],v[20],v[21],v[22],v[23],v[24],v[25],v[26],v[27],v[28],v[29],v[30],v[31],v[32],v[33],v[34],v[35],v[36],v[37],v[38],v[39],v[40],v[41],v[42],v[43],v[44],v[45],v[46],v[47],v[48],v[49],v[50],v[51],v[52],v[53],v[54],v[55],v[56],v[57],v[58],v[59],v[60],v[61],v[62],v[63],v[64],v[65],v[66],v[67],v[68],v[69]);
  if(!m_pRecordSet->Open(ssss))//执行并返回结果 如果没执行提示
  {
      AfxMessageBox(L"add CSBDdata failed!",MB_ICONERROR|MB_OK,-1);
  }
     delete m_pRecordSet;
}
CATCH(CFileException,e)
{
  return;
}
END_CATCH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过类似的东西是通过事务的方式实现的,希望能帮你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谢谢,通过事务的方式应该能解决是吗?

网友:
上头说的对,你如果没有用事务的话,可以用事务来加快插入新记录的时间。
另外,你如果能够确保,在硬关机之前,是否可以把应用程序给关了呢?这样的话,你所说的问题是不是就不会出现了。Sql CE如果正在操作时,如果停止操作,很容易坏掉的了。

你所说的问题理应是Sql CE坏掉了,-2147467259:网络中断,数据库拒绝访问或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