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rnelIoControl获取逻辑中断号失败

楼主:
我想使用EINTT4作按键中断输入.定义如下:

UINT32  g_EINTIrq = IRQ_EINT4;
UINT32  g_EINT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PUBLIC DWORD CPK_Init(DWORD dwContext)
{

      //在虚拟内存中申请一段虚拟内存,返回申请到的虚拟内存起始地址
      v_pIOPRegs = (volatile IOPreg*)VirtualAlloc(0, sizeof(IOP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b_IOREG=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PVOID)IOP_BASE, sizeof(IOPreg),PAGE_PHYSICAL|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
      // 使能 EINT4 引脚为中断引脚, 并为下降沿触发
      EINT_ConfigInterruptPin(4);
      ///从OAL申请一个SYSINTR值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EINTIrq, sizeof(DWORD),
                                &g_EINT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CPKey: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r\n")));
              return(0);
        }

  // 返回不为0的数
  return (1)
}
可是输出"ERROR: CPKey: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 获取逻辑中断号失败.
我改变了几个IO口,如:EINT11,EINT17,EINT19.都是一样的错误!
请各位大侠不吝指点迷津!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yearafteryear/archive/2009/10/19/4699254.aspx
看看这里,做的是6*6的按键,源文件,注册表操作都很详细,好好看看。

网友:
ce默认支持最大64个irq和SYSINTR的映射,而一般情况下硬件上的中断也不会超过64个,不大可能是超过了最大限制的失败。
你错误的时候,oal里面有打印出来什么错误的log信息么?
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建立过静态映射?

网友:
看看错误码是多少?

&g_EINTIrq, sizeof(DWORD), ----字节个数计算是对的吗?

网友:
首先看看你的BSP 支不支持 动态映射逻辑中断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WinCE5.0还是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操作系统,WinCE5.0还是6.0?

两个都一样的,获取失败是否是OAL没有处理好呢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 5.0.
我用的BSP中有一个KEYBD的驱动,它也用了
///从OAL申请一个SYSINTR值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EINTIrq, sizeof(DWORD),
                                &g_EINT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这样的方式申请中断号的,但它能成功!

网友:
那就在你能申请成功的代码处,将中断号改为IRQ_EINT4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