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MA DTU的开发

楼主:
各位前辈:
    小女子现在手上有一个任务:使用lpc2136 ARM7芯片加扩展卡DTL800,在uC/OS-II操作系统上设计一款CDMA DTU,
实现AT指令操作,比如短信,语音,拨号上网等方式,用的是2.5G的  全名是:CDMA低速上网卡。
    请大侠们给些建议,我也是第一次接触uC/OS-II系统,不知道从何下手,uC/OS-II已经成功的移植到ARM7上来了,但是我对AT指令也是第一次接触,请大侠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你通过发AT,模块响应。就这么简单。

自己用AT指令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拨号上网。多用几次,自然就知道at的奥秘了。

网友:
就是用ARM7向模块发送AT命令,让模块实现需要实现的功能。
AT命令可以先用串口进行调试。

网友:
AT命令有一套协议标准,还有终端的通讯也是有协议规定的。
这方面的协议建议参考3GPP的文档。

www.3gpp.org

网友:
没玩CDMA~
只搞GPRS,EDGE类的
带协议栈的模块,就个AT命令处理而已,看文档吧

网友:
把AT命令的ASCII码从串口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给模块就行行了啊

网友:
基于2.5G GPRS网络,内嵌Wavecom新款工业级无线CPU四频通信模块,模块内核采用32位的ARM处理器和实时OS,通过Wavecom公司提供的Open AT软件开发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CPU上进行嵌入式应用开发, Wavecom模块出厂已经标配了WIPSOFT(嵌入式软件),可以通过它扩展出来的WIP AT Commands实现各种协议如TCP、UDP、PING、FTP、HTTP、SMTP、POP3。
为了方便客户使用GPRS业务所提供的短信、传真、数据、上网等功能,我们将复杂的无线CPU模块接口简化,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RS-232接口。
嵌入方寸DTU固件后,可直接与单片机、PLC、工控设备以及采集设备等连接,可以用来创建高速、永远在线、按需在线、透明数据传输的数据通信网络,支持点对点、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等组网方式。
目前产品大量出口欧美,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网址:http://www.mconnm.com/
联 系 人: 陈先生
电    话: 0755-25998544
qq:3742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