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能否实现对文件属性控制?

楼主:
wince上能否实现对文件属性控制?

如c#中的
FileInfo fi = new FileInfo(textBox1.Text);
fi.IsReadOnly == false

网友:
为何不查帮助文档?
文档里面输入SetFile...
弹出的第一个API就是SetFileAttributes

BOOL SetFileAttributes(
  LPCTSTR lpFileName,
  DWORD dwFileAttributes
);

lpFileName是要操作的文件
dwFileAttributes就是要设置的属性。
FILE_ATTRIBUTE_ARCHIVE(存档)
FILE_ATTRIBUTE_HIDDEN(隐藏)
FILE_ATTRIBUTE_READONLY(只读)
FILE_ATTRIBUTE_SYSTEM(系统)
... ...
更具体的,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