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学了:C语言,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51单片机。想学习嵌入式系统硬件层,请问我该如何入门?麻烦各位高手帮忙指导

网友:
买个开发板,认真研究下,多动手,肯定会有很大进步的!

网友:
开发板是要买的,不过建议先将接口搞清楚,找上几个常用的接口学习下:
比如SDRAM的接口,NANDfalsh的接口,SD卡的接口。。。了解原理时序等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
一句话自己买个板子,首选按照他们提供的例程跑一边,对其有个全局的概念,然后再进行相关的驱动,或者应用软件的开发,别太话时间在看书上,效果不佳,多动手,多调试,会更容易理解开发过程!个人推荐 可以参考  周立功的板子  ,技术服务好!

网友:
感谢各位指教!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买开发板多动手!我的专业是自动化没有老师走嵌入式的,所以只好来这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
不空想是难学进去的,有点东西太理论化了。还是买一块开发板

网友:
请大家介绍一下买什么板比较适合初学者

网友:
  1、学好专业课程     汇编   微机原理     操作系统     接口电路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     编译原理。。。。。
  2、学好英语     必须过6级
  3、学好C   语言     侯杰的书多看     融会贯通
  4、微软的那讨书要看     win32编程。。。。     精通
  5、抓紧试验课     没有板子可以使用学校实验室的     多动手试验     和实验室的老师搞好关系       你可以免费随时学习。
  6、给他们做助手。。。。
  7、和老师一起做一两个项目出来
  7、   你出来的工资可以到5-6K       和研究生的工资待遇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