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上位机和下位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
用C51编写的单片机,但是上位机和下面的单片机通信时,出现一个问题:

我设的起始位为7e,然后是命令,长度 ,数据 校验和。但是我的数据里面如果传输了一个数据和
起始位的数据时一样的,这样的话数据就通信不上,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像个办法?

我的判断是加在中断函数里进行判断的,首先是判断起始位然后就是传输数据了。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个什么起始位?

简单些,用固定长度的包,不要在ISR里面做那个判断

网友:
void Receive_RS485(void) interrupt 7 using 2
{
        unchar temp, n;

        RI1=0;                                //??????????±ê????
        temp=SBUF1;

//////////////// 接受标志位 //////////////////////////
if(stop_flag == 0)
{
        if(temp==0x7e)
        {
                start_flag=1;
                length_485=0;
        }
//////////////// 数据接收//////////////////////////
        if(start_flag==1)
        {
             receive_buffer_485[length_485]=temp;
                 ++length_485;

                if(length_485==55)
                {
                        receive_check_485=0;
                        RDflag_485=1;
                        length_485=0;
                        for(n=1; n<54; n++)
                        {
                                receive_check_485+=receive_buffer_485[n];
                        }

                        if(receive_check_485==receive_buffer_485[54])
                        {
                                //green=0;
                                error_485=0;
                                start_flag=0;
                                length_485=0;
                                EXIF|=0x80;
                        }
                        else
                        {
                                start_flag=0;
                                error_485=1;
                                length_485=0;
                                //green=1;
                        }
                }
        }
}
        ES1=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个什么起始位?

简单些,用固定长度的包,不要在ISR里面做那个判断

工程现在已经成了,要这样改会不会比较困难,因为中断涉及的内容比较广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传ASIIC码就可以了,可以将数据拆分两字个ASIIC码,如0X7E拆分成‘7’和‘E’不就可以了吗》
接收端再全成一个数据就OK了。
我们做GPRS TCP传数据都是这里的。

网友:
多加一个判断了,判断0x7e是否第一个接收到的字节

网友B:
if(temp==0x7e)
    {
        start_flag=1;
        length_485=0;
    }

把这里的判断条件,改为  if(temp==0x7e&&start_flag==0) 或者 if(temp==0x7e&&start_flag!=1)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temp==0x7e)? ? ? ?
? ? {
? ? ? ? start_flag=1;
? ? ? ? length_485=0;
? ? }

把这里的判断条件,改为? if(temp==0x7e&&start_flag==0) 或者 if(temp==0x7e&&start_flag!=1)? ? ?

厉害
我都想晕了,呵呵谢谢

网友:
MARK,我也看下。

网友:
建一个全局变量,定义为接收数据类型变量例如abc
等于0是为接收开始位,正确则abc=1.
在1中判命令 符合则abc=2否则abc=0
在2中判断长度,abc=3
在3中接收数据长度个数据,abc=4(校验)
在4中判断校验,然后无论正确与否 abc=0
校验的部分自己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