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性能

楼主(2010-01-22):
板子性能
板子——pc 通信很快
pc---板子(做路由)--pc 通信总是断
板子做路由俩边的pc都是windows 用ftp下载速度极慢
怀疑是路由转发有问题?
windows
ftp下载
通信

网友A:
不大懂路由这东西该怎么弄。
帮顶。

网友B:
这个首先看下 你的转接板 采用什么IC ,是处理器还是专用IC?
然后对照下对应的技术手册,核算下其对应的性能,然后就可以评估下 啦。

网友C:
你的板子是路由器功能??
板子做路由俩边的pc都是windows 用ftp下载速度极慢
这样应该是路由问题

网友D:
换一块板子呢?我觉得板子的性能也会影响传输的速度…

网友E:
不知所云

网友F:
你想说你家的MO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