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出SDK时出现错误,请大虾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PB4.2,在系统定制完成,并编译成功后,想导出SDK,
但是的导出时出现了错误:
   FCIAddFile() failed: code 1 [Failure opening file to be stored in cabinet]
   Failed to create cabinet file in folder: E:\WINCE420\PUBLIC\KeyBD\SDK
   Error cabbing installation files.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3 error(s), 0 warning(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完全Clean,再重编看看

网友B:
呵呵,我用vs2005的时候机器中毒了,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编译就不行

网友:
完全Clean是什么意思?就是重新建个工程,再加进组建,再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用vs2005的时候机器中毒了,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编译就不行

那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Clean,再重编看看

我新建了一个平台,没加任何东西,编译成功后,再导出SDK,但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