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spi的始终怎么设置

楼主(2010-05-25):
6410 spi的始终怎么设置
我有个A/D转换器,转换速率为75~200ksps, 请问6410的spi时钟要怎么设置呢?如果设置得太快,输入/输出会出现错误呢?
转换器
时钟

网友A:
不明白,你的AD转换速率和你的SPI时钟有什么联系?是AD转换后的数据通过SPI传给你的6410吗? 要是那样的话,SPI的时钟速率也同你AD没关联,spi只是代表传输的速率,而你ad还没有转换完之前,你可以不读你的AD值就可以啦。等到转换完了,你才去读,理论上,这时候,SPI速度越快越好,省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