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sp1161作为usbhost中批量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9-01-09):
请教关于isp1161作为usbhost中批量传输的问题
各位高手:目前我在学习关于isp1161作为usbhost的项目,以U盘作为设备端,其中需要加很大延时才能实现批量传输,一般要到几十甚至上百毫秒,而且各种U盘需要加延时量不同。请问有没有遇到相关问题,各位是否找到问题所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还有需要注意什么?
盼望格位高手的指导。
延时
而且

网友A:
CPU这边速率快,USB传输慢。不过,难道是用循环,而不是以中断形式处理的吗?

网友B:
使用了中断的,但是好像中断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即使条件符合了,还是不能正常传输,只有加入一定量的延时才可以正确传输。

网友C:
中断是否起作用,就看是否正常触发。
延时加在什么地方?主机发出一个数据包之后,应该是去做别的事,等中断来了,再跳进来判断设备(U盘)发的是否是ACK,并确定是重发或者是继续下一个。而不是发完就延时等一段时间再发。

网友D:
延时是加在bulk传输中,分别是ATL写入数据之前,还有从ATL读出数据或者PTD之前。这样加延时肯定是不可取得!
我的中断判断是采用判断中断寄存器Hc?PInterrupt和 寄存器HcBufferStatus确定是否完成数据到ATL的写入,
从而决定是否执行下一步的读取数据或者PTD。但是即使判到中断执行读取后获得的PTD还是现实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