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使用雅黑字体的问题

楼主:
我试图在wince下使用雅黑字体,代码如下
        AddFontResource(_T("\\storage card\\msyh.ttf"));
        HANDLE   hFont,   hOldFont;
        LOGFONT   lf;
        memset(&lf,0,sizeof(LOGFONT));
        lf.lfHeight = 24;
        lf.lfWidth   =   0;
        lf.lfWeight   =   FW_BOLD;
        lf.lfCharSet   =   GB2312_CHARSET;
        lf.lfOutPrecision=   OUT_DEFAULT_PRECIS;
        lf.lfClipPrecision=   CLIP_STROKE_PRECIS;
        lf.lfQuality   =   ANTIALIASED_QUALITY;
        lf.lfPitchAndFamily=   DEFAULT_PITCH|FF_MODERN;
        _tcscpy(lf.lfFaceName,   _T("微软雅黑"));
        hFont   =   CreateFontIndirect(&lf);
        hOldFont=(HFONT)SelectObject(dc.m_hDC,hFont);
        dc.DrawText(_T("雅黑"), 2, CRect(0,0,100,100),FF_DONTCARE);
        DeleteObject(SelectObject(dc.m_hDC,hOldFont));

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倒数第二行改成dc.DrawText(_T("城市"), 2, CRect(0,0,100,100),FF_DONTCARE);
就打不出字来了,有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A:
没道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的呀

是没有道理的,换个字符串就显示不出来了?奇怪啊!

LZ确定没有修改其它地方?

网友:
没有更改啊……
我同时让他打两个字符串的话,也是一个能显示,另一个不能显示

网友:
你输出的位置换了吗?

不会在同一位置吧!

网友:
就是同一位置 ,它把原来的替换掉了,不显示也是没道理呀,呵

网友:
建议你单步调试一下,看看究竟是否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