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MSComm1.Output = SHuZu(i)为什么不能用,非要用 MSComm1.Output = SHuZu才可以

楼主:
VB6中的问题,但因为涉及到硬件,所以还是到贵宝地来请教一下:

代码如下
  dim SHuZu(5) as byte,i as integer
    for i =0 to 4
      MSComm1.Output = SHuZu(i)    '1、这种形式发送数据不成功
    next  i

    MSComm1.Output = SHuZu          '2、这种形式发送数据成功

问题如下:
1、MSComm1.Output = SHuZu(i)和 MSComm1.Output = SHuZu有什么区别
2、为什么MSComm1.Output = SHuZu发送成功,而MSComm1.Output = SHuZu(I)发送不成功
3、MSComm1.Output = SHuZu 这种对SHuZu这种调用方式感觉很特殊,可否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帮顶下;  友情顶下

网友:
Output 属性可以传输文本数据或二进制数据。用 Output 属性传输文本数据,必须定义一个包含一个字符串的 Variant。发送二进制数据,必须传递一个包含字节数组的 Variant 到 Output 属性

摘自 msdn

网友:
补充一下:Variant 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类型,可以替换任意一种数据类型,也包括integer、byte类型。

网友:
MSComm1.Output = SHuZu(i)和 MSComm1.Output = SHuZu有什么区别

SHuZu实际上时指一个数组的首地址,即缓冲区的首地址,是个指针类型的。SHuZu(i)是一个变量。由于MSComm控件其实是由API函数封装成而成的,所以在内部处理数据输出时,可能会调用WriteFile()函数或类似函数做输出,而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就是指向输出缓冲区的指针:LPCVOID lpBuffer。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调用数组名而不能调用数组元素的原因。

网友:
就让盖茨来做答吧。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