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载时候出现错误

楼主:
希望在eVC下调试程序,因此在设备与PC机之间用ActiveSync建立连接,应用程序选择debugger版本,选择Rebuild ALL,编译连接完成后会自动将.exe文件下载到设备,但是却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A Corrupted file might be left on the device.

百思不得其解,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二。。。
急等......

网友:
SDK是匹配的吗?

网友:
是的,我重新导出SDK以后再建的应用程序,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5/14/35cdc534-7ca7-44a1-b7c1-744829e783b7.html

网友:
我有一次也会这样,只能重新启动开发板。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5/14/35cdc534-7ca7-44a1-b7c1-744829e783b7.html

我的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兄弟还是偶尔出现问题....
重启开发板对我来说怎么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呢?
狂晕....

兄弟们顶起来啊...

网友:
呵呵,原因是在eVC中没有设置当前Device的缘故,tools -> 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在里边选择一下你自己的SDK对应的Device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开发板上缺少支持ActiveSync调试的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