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2个线程序 频繁new delete会不会造成内存碎片

楼主:
new 与 delete 有无内存碎片的管理功能机制?望高手赐教!

网友:
系统不会自动管理这些内存碎片的。

网友A:
会产生内存碎片的

网友:
1  2 3 3 2 1的原则! 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产生内存碎片的

我觉得也会.用数组好了.

网友:
1,申请了大小不一的内存空间 如{3B}{10B    }{6B    }{15B      }
2,然后某一个不要了      变成{3B}{10B    }{free  }{15B      }
3,接着又要7B        {3B}{10B    }{free  }{15B      }{7B      }
4,释放15b            {3B}{10B    }{free  }{free      }{7B     }
5,再要21b         那是否回在2个FREE里面去申请呢变成 {3B}{10B    }{21B }{7B     }
????还是变成{3B}{10B    }{free  }{free      }{7B     }{21b}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申请,每次都申请相同大小的空间, 这样不容易产生内存碎片.

网友:
干嘛老是申请啊,每个线程开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不久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申请,每次都申请相同大小的空间, 这样不容易产生内存碎片.

嗯,不错

网友:
WINCE下是没有内存碎片回收机制的
引用 网友B:
1? 2 3 3 2 1的原则! 比较好用

luocan1986 正解
举个例子吧
看代码:

LPBYTE p1 = new BYTE[10];
LPBYTE p2 = new BYTE[10];
LPBYTE p3 = new BYTE[10];
delete []p3;
delete []p2;
delete []p1;

WINCE 在搜索空闲内存块的时候只会分配连续的内存空间..
如果在为p1,p2,p3分配好空间后先释放了p1,那么如果再次开辟一段内存,就会从p3后的地址空间开辟,这样p1之前被释放掉的内存空间也就变成内存碎片了.
楼主可以写个简单的代码测试下..就知道其中的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