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单片机和单片机通讯,不用RX tx 口线

楼主(2009-03-14):
各位高手,单片机和单片机通讯,不用RX tx 口线
各位高人:
问一下:有两个单片机通讯,A、B单片机,51系列,B单片机还要和pc机通讯,所以B单片机的RXD/TXD口线不能用来和A单片机通讯了,怎么办?A/B单片机用同一个电源和地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
通讯

网友A:
其实协议就是按规定的去做,串口其实是本来单片机就已把协议写好了,你想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你可以自己定一个协议,比如一个单片机定SPI的发送协议,而另一单片机写SPI的接收程序,这样,两块单片机就可以通进通信了!

网友B:
串口本来就可以多机通信的,你可以自己定个协议来实现,要不你就用两个IO口模拟SPI或者I2C来通信。

网友C:
没用过SPI,不过我知道就用并口模拟串口就行了。将A、B的时钟频率设成一样,然后用下面的程序
//对于A
void Aoutpu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Aclk=1;
Adin=v_0;
Aclk=0;
v=v>>1;
}
}
//对于B,用外部中断0,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方式
void Binput
{
IT0=1;
EA=1;
EX0=1;
while(1)
{
if(TF0)
{input=Bdin; TF0=0;}
}
}

网友D:
A单片机继续用RXD/TXD,而且A单片机的通讯已经写好了(用PC机调试可以读写数据了),我不想修改A单片机的东西了(没有其他多余的口线了),是不是就定义B单片机的口为SPI用来接收和发送给A单片机,同时B的RXD/TXD用来和PC机通讯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A和B需要通讯什么信息?
如果信息少,就只要几根IO线,以高、低电平来区分(8根线可以实现2的8次方=64个状态)。
如果信息多,就3根io口模拟SPI来通信吧。当然如果直接有SPI接口就更方便了。

网友F:
I2C/SSP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