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通信方面的猝发传输方式的理解?

楼主(2009-10-19):
关于总线通信方面的猝发传输方式的理解?
一道这样的选择题:
在总线周期的寻址阶段(选定从设备的特定存储地址的阶段),接着用连续多个传输阶段(传输数据的阶段)来依次传输多个数据,这种总线传输方式是( )传输。(答案为A)
A.猝发 B.并行 C.串行 D.复用
请问:1.为什么是要选猝发 而不是 复用?
2.猝发传输应该怎样理解?
3.总线传输方式应该怎样简单区分?
谢谢!!
数据
选择题

网友A:
猝发传输方式,在pci总线方面的书中有。主要是提高效率。你找本PCI方面的书看看就明白的

网友B:
从设备是统一编址的.所以就是猝发.复用一般在语音上才用呢.在总线上没有用
复用吧

网友C:
总线可以分时的不同种类的信息,功能不同而用的总线相同,这个叫总线的复用。
至于 猝发,我还是没有找到 哪里有,PCI 我查了下百度,也没找到猝发~~

网友D:
猝发 应该是 PCI里的支持的突发工作方式
就是 一个程序连续存储在内存中,访问到程序的存储首地址,便以此继续访问剩下的程序地址
是PCI的特有支持的工作方式

网友E(2009-12-26):
一次传输一个地址和一个数据的称为常规传输;
一次传输一个地址和 一批数据的称为猝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