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wfopen打开文件夹问题

楼主:
在EVC环境下,利_wfopen函数打开指定文件,同时打开几个文件时可以通过,但是打开更多文件时,出现错误,打开文件为空。不太明白,_wfopen打开文件数量有一定的限制?获取错误信息,值为5。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有多少呀?

网友:
利用_wfopen()打开两种不同格式的文件,比如:
CString sFileName=“格式1”;
CString sAccess;

m_fp= _wfopen(LPCTSTR(sFileName), LPCTSTR(sAccess));
if (m_fp == NULL)
{
AfxMessageBox(_T("打开格式1错误"));
return FALSE;
}

sFileName=“格式2”;
m_fp= _wfopen(LPCTSTR(sFileName), LPCTSTR(sAccess));
if (m_fp == NULL)
{
AfxMessageBox(_T("打开格式2错误"));
return FALSE;
}

循环一次,打开一次格式1,打开一次格式2;
循环前11次时打开文件都成功,但是再多打开几次时,总是提示“打开格式2错误”,而利用_wfopen()打开格式1文件总是能通过,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对同一个文件打开那么多次呢?

网友:
不是同一个文件,是同一种格式的文件。

网友:
利用二进制模式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