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KEIL C中函数参数可不可以有缺省值

楼主(2009-07-21):
有人知道KEIL C中函数参数可不可以有缺省值
例如
#include xxxxx
....
void F1(uchar a,b,c,d)
{
if(a==NULL)//可以这样写不?
..........
}
main()
{
F1(,,3,4);//或者F1(NULL,NULL,3,4)类似与C++的写法
.....
}
目前在KEIL C中测试会给出一个警告,但执行结果目前还没试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
include

网友A:
本来认为不能的,c语言不支持。
既然你说能编译,那我等你试的结果好了。

网友B:
void F1(uchar a,b,c,d);Keil能通过?

网友C:
LZ好好研究吧.....学习中.....

网友D:
按ANSI C標準說不能
但是這個Keil並不是ANSI 標準的編譯器
所以即使有這個功能 我也不會去依賴它

网友E:
3.08不支持。后续的没试过。
这是C++标准支持的,C标准不支持。
即使哪个版本支持,建议你都别偷懒,因为你要考虑排错、维护、他人阅读、移植等一系列问题的。
写个值也就是2个字符的时间,不会很累的。

网友F:
可变参数这个得自己实现对参数的解释
语言里提供了宏,不过个人觉得在单片机里搞这一套有点不太合适

网友G:
LZ还是好好看看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