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与ARM9(WINCE)串口通信的源代码(C++)、、、急用..谢谢啊。。。。

楼主:
最近加入一个项目,需要DSP与ARM9的串口通信,可是本人实在是刚接触这嵌入式这块,不懂得该怎么办,又因为急着用,所以向各位大大求救。。谢谢啊。。我的邮箱是81278645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dsp不是可以用hpi和arm9通讯吗?我们的就是这样做

网友:
TMS320F2812没有HPI,那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写代码来通信。。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找同组的人请教,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外,楼主是既要做DSP的程序也要做WinCE端得程序吗?
最好是把任务细化,逐一解决。

网友A:
DSP那边已经弄好了。。它那部分已经把16位分成了8个高字位,和低8字位,然后现在就是我想通过这个arm板收到这个16位东西,并且这个16位是持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那边已经弄好了。。它那部分已经把16位分成了8个高字位,和低8字位,然后现在就是我想通过这个arm板收到这个16位东西,并且这个16位是持续的。。。

WinCE端的串口要工作起来,先得有驱动,然后再调试上层软件。
你可以下载这个小工具先试试看,确认硬件通讯和底层驱动都没有问题后,再考虑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

网友:
和单片机以及ARM通信一样,相当简单,有开发板更加简单。呵呵

网友:
楼上,可以举个例子代码吗??我的邮箱是812786455@.com

网友:
1楼AMOROUS,你好,我现在也在搞hpi通信,是arm2440和dsp6416.可是现在基本的数据传输都实现不了。能多交流交流吗?有源码的话可以看看吗?我的邮箱。duzhanhui@sina.com

网友:
看有什么接口,按照相应的接口协议通信即可

网友:
串口很容易的,楼主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