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研究TCPMP源码,希望能够解决界面的修改,但是阅读代码十分困难,请DX提供一些帮助

楼主:
最近在研究wince上的TCPMP源码,希望能够解决界面的修改,但是如今阅读代码十分困难(或许是从MFC转到C的缘故吧),看了一

个下午,不知道如何入手比较简单,请DX提供一些帮助,希望修改过的DX可以给一些提示,一些帮助。(比如有一些什么函数手册可

以查看等等)。

网友:
路过一下,是比较难入手
但看懂以后,修改还是不难的,关键是LZ想修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一下,是比较难入手
但看懂以后,修改还是不难的,关键是LZ想修改成什么样子

主要改界面,全改了。。。。好难啃的代码。。。一点甜味都没有

网友B:
推荐一篇文章: 水煮TCPMP  http://blog.eeworld.net/navi_dx/archive/2007/11/14/1885780.aspx
其实改界面的话只要看清它的大致结构后重点关注它原始的界面部分是如何调其视频处理的接口的,然后设法一点点用自己平台上的界面替换掉它原来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篇文章: 水煮TCPMP  http://blog.eeworld.net/navi_dx/archive/2007/11/14/1885780.aspx
其实改界面的话只要看清它的大致结构后重点关注它原始的界面部分是如何调其视频处理的接口的,然后设法一点点用自己平台上的界面替换掉它原来的界面。

这篇文章也是网上仅有的一篇吧,还没仔细看呢,太多细节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篇文章: 水煮TCPMP  http://blog.eeworld.net/navi_dx/archive/2007/11/14/1885780.aspx
其实改界面的话只要看清它的大致结构后重点关注它原始的界面部分是如何调其视频处理的接口的,然后设法一点点用自己平台上的界面替换掉它原来的界面。

可以看看,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看过这篇文章。对界面修改没有什么用处的,我的看法。

网友A:
LZ,你Win32 SDK编程的基础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修改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C:
我帮你改。。。。。。。。呼呼呼。。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上的91PROGRAME,你的TCPMP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不

网友D:
这里高手如云,我是菜鸟,以前是在Windows下用VC +MFC干活的,对于SDK开发不太懂。看这个TCPMP的源代码真是云里雾里的。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修改TCPMP,能控制其窗口的大小和位置?TCPMP默认启动就是全屏。
谢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上的91PROGRAME,你的TCPMP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不

没有想过要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Win32 SDK编程的基础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修改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花点时间。

对,我昨天才知道这种叫WIN32 API编程,也叫SDK吧,刚买的那本《WINDOWS CE程序设计》就派上用场了,这方面值看过一些代码,估计有个方向去学习,就好办了,多谢DX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你Win32 SDK编程的基础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修改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花点时间。

对,我昨天才知道这种叫WIN32 API编程,也叫SDK吧,刚买的那本《WINDOWS CE程序设计》就派上用场了,这方面值看过一些代码,估计有个方向去学习,就好办了,多谢DX指点

全部都看成窗体来做就好了。。每个功能是一个窗体。WIN32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改。。。。。。。。呼呼呼。。

好阿,那我立马去复试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你Win32 SDK编程的基础如何?
如果可以的话,修改起来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要花点时间。

对,我昨天才知道这种叫WIN32 API编程,也叫SDK吧,刚买的那本《WINDOWS CE程序设计》就派上用场了,这方面值看过一些代码,估计有个方向去学习,就好办了,多谢DX指点

全部都看成窗体来做就好了。。每个功能是一个窗体。WIN32编程。

好好考究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高手如云,我是菜鸟,以前是在Windows下用VC +MFC干活的,对于SDK开发不太懂。看这个TCPMP的源代码真是云里雾里的。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修改TCPMP,能控制其窗口的大小和位置?TCPMP默认启动就是全屏。
谢谢了先。

这些功能我也需要研究一下,大家有结果就讨论下路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上的91PROGRAME,你的TCPMP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不

没有想过要实现这个功能

在CE下不能在视频上叠加OSD么?(叠加后视频仍旧流畅播放)

网友G:
实际上,改写TCPMP的界面非常简单。你可以看到TCPMP目录下面有一个Sample的目录,其中的sample_win32.c实现了对Player的调用,Player就是指播放器。它是一个没有界面的程序,但是它能很正常的播放视频,操作完全是Player指针。你可以通过这个Player指针来操作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停止等操作。界面你可以完全自己配。Player和你的界面交互也可以通过设置Notify来实现。这么说可能还有点迷糊。下面举个例子看怎么调用Player指针
  Player->Set(Player, PLAYER_LIST_URL+0, URL, sizeof(URL));  //这个就是设置播放的文件
  Player->Set(Player, PLAYER_FULLSCREEN, &Bool, sizeof(Bool)); // 这个就是设置全屏播放

  TCPMP是一个模块化很强的程序,node是每个模块的联系纽带。每个node都会有一些设置属性通过函数Set和Get来进行属性的操作。Player就是一个node,它当然也有很多属性,出来上面的PLAYER_LIST_URL,PLAYER_FULLSCREEN, 在common目录下的Player.h文件中,你可以看到它定义了一系列的PLAYER_×××,在仔细看看它的注释,这些就是Player的所有操作。你只要知道了Player指针,你可以做播放器里的任何它这边已经定义好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改写TCPMP的界面非常简单。你可以看到TCPMP目录下面有一个Sample的目录,其中的sample_win32.c实现了对Player的调用,Player就是指播放器。它是一个没有界面的程序,但是它能很正常的播放视频,操作完全是Player指针。你可以通过这个Player指针来操作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停止等操作。界面你可以完全自己配。Player和你的界面交互也可以通过设置Notify来实现。这么说可能还有点迷糊。下面举个例子看怎么调用Play…

这位DX讲到点子上了,这些接口真是需要的接口,多谢多谢,这下子许多人都受益了呵呵

网友:
谢谢高人指点!正在研究sample_win32.c中。

网友H:
17 楼的完全正确,自己再写个 DLL 包装下,从此 c++, C# Java.... 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网友:
如果芯片有RMVB 硬件解码 怎么添加到tcpmp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17 楼的完全正确,自己再写个 DLL 包装下,从此 c++, C# Java.... 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学习学习

网友:
硬件解码需要自己改写ffmpeg模块,splitter模块和template模块,根据硬件提供的API,生成plg,然后和TCPMP框架结合就可以了,流程是这个样子,但操作起来需要很好的分析TCPMP的构架,我也在分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上的91PROGRAME,你的TCPMP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不

没有想过要实现这个功能

在CE下不能在视频上叠加OSD么?(叠加后视频仍旧流畅播放)

可以!

网友:
现在想有没有可能把tcpmp移植到android上

网友C:
正在放弃使用TCPM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放弃使用TCPMP。

先进人物

网友:
我也在研究中,这位仁兄可否说得详细一点?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下楼上的91PROGRAME,你的TCPMP可以实现视频叠加不

没有想过要实现这个功能

在CE下不能在视频上叠加OSD么?(叠加后视频仍旧流畅播放)

可以!

我也在研究中,这位仁兄可否说得详细一点?先谢谢了!

网友:
到张挺的博客去看,对于TCPMP的详细应用,还有代码下载.绝对有价值:http://blog.eeworld.net/zhangting00_2000/archive/2009/04/20/4095272.aspx

网友:
改个TCPMP的界面也很难?简单的要死!到我的博客去看看就知道了,有完整的代码.绝对有价值:http://blog.eeworld.net/zhangting00_2000/archive/2009/04/20/4095272.aspx

网友:
用MFC的确简单。。WIN32写的结构可不简单的。。。。

网友:
Context_Wnd((void*)1/*this->GetSafeHwnd()*/);这个注意一下,数遍问问,播放界面如何响应我的鼠标事件?

网友:
在WINCE下如何实现视频上的OSD,上面91program兄说可以,能说说具体思路不?包括OSD图片实现半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