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的问题

楼主:
我想使用DMA从Memeory搬数据到UART tx fifo 进行发送,因为memory是32位的,DMA控制器设置的长度tansfer size实际上是
word为单位,这样如何发送奇数字节的数据?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不足一个Word的部分发送一个Word,多出的字节丢掉。

网友:
但是对于接收方收到的数据多出了几个byte,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请问各位在用DMA控制器时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奇数字节的数据你可以补充为偶数字节嘛,只需要定一个协议即可,没用的数据抛掉

网友:
如果做一个产品就有问题了,要提供一个外接的uart接口,协议是标准的,字节数必须完全正确才行。DMA控制器真的不能发送任意长度的字节数吗?

网友:
DMA控制寄存器配好,它会自动搬运的,不用太担心那个丢失,一般总线会自己动填补不足的字节,而不会丢失字节

网友:
楼主的情况是,memory是DWORD类型,DMA只支持WORD transfer,你的这种情况是无法传送基数字节的,比如你要传送23个字节,那么既然memory是DWORD类型,最接近的情况是送出24个字节(4Bytes * 6),多一个字节,那就需要你将多出的一个字节设置为‘0’,或0x5a(随你自己定义),接收方与发送的通信规约要定义好,最后一个自己可以定义为结束符号,或者无效数据(当然这会有一点影响速度,要看硬体处理能力)。

方法和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最短开发周期内实现功能、满足性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因为协议是标准的,没办法使用冗余数据填充,只能是对方要求发多少就给多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DMA先搬word倍数的数据,然后把余数用普通非DMA方式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