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向制定IP和端口发送数据

楼主:
现在要在带有wince5.0系统的车载设备里,写一个程序,要求可以想指定IP和端口发送数据:
1、这个用socket可以的吧?
2、我写了一套,在PC端可以运行,在局域网里实验的,要在外网用,是不是布到外网就可以了呢?
3、移植到wince里,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是CCesocket的问题吗?怎么用的?

网友:
移植到CE下不能用,这个要具体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对字符串的处理,CE下是Unicode。单步调试时,找到问题点,这样才好解决。

网友:
TcpClient tcpClient = new TcpClient(sHostName, 8000);//对远程主机的8000端口提出TCP连接申请

我是在这里卡住的,提示:A connection attempt failed because the connected party did not properly respond after a period of time, or established connection failed because connected host has failed to respond

我用我的PC作为server,用wince模拟器作为client的。

网友:
wince 模拟器连上网了么

网友A:
恩 我在里面可以打开网页 登陆 msn。
SERVER:192.168.0.15 CLINET:192.168.0.14

网友:
用WinInet好了,是标准WinAPI 也有封装好的MFC类,调用哪个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我在里面可以打开网页 登陆 msn。
SERVER:192.168.0.15 CLINET:192.168.0.14

没办法换啊,wince5.0 C# 都定下来了,换不了了。

网友:
TcpClient是针对真实IP的,在模拟器里面不能用呢?在真实的wince系统的手机或者车载里,是不是也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