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的调试release和debug

楼主:
不知道大家对于调试的看法怎么样。一般你在调试的时候是release还是debug的。我每次都基本上时release的。因为是经理教的。只有在调试一些流层性,我们不知道架构的东西我才用debug。反正基本上不用。。用过几次也很懊恼。。点个屏漫天的打印信息。。。 我非常希望有个像VC一样可以单步的东西来调试。。看到网上说的那些关于调试的文章。。比如googleman说的kitl调试。。可以再release下设置断点。。。但是也有说release下设置断点不好。。。

很是困惑。。。。希望大家能给个建议

网友:
现在驱动很多写好了。
但是难就难在调试,
这是驱动工程师本事的一个卖点。

如果能像VC那样方便调试驱动,那么驱动工程师的变得很便宜,我们要失业的。
所以继续弄吧。凡事有两面性的。

如果像了解wince架构就弄个debug的NK
如果想调试某个驱动就弄release的NK就足够了,自己增加打印信息。或者自己使用一些宏定义打印debug信息,这些在我博客有文章的介绍的,我用的不错。

网友:
很感谢googleman的回答。。。我看了你的博客关于kitl用于调试的文章。里面说道就是关于release版本下可以加断点的问题。。。我没有试过。。但是想听你说下用kitl调试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A:
曾经看过有人说用evc可以调试。就是用evc编译dll,然后写代码自己加载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过有人说用evc可以调试。就是用evc编译dll,然后写代码自己加载dll。

还是要做很多工作的,很多库都要弄好。所以还是不太好。写应用程序来控制时必须的

KITL的好处就是不用每次修改驱动之后都烧写NK。这样节省时间,并且可以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的值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过有人说用evc可以调试。就是用evc编译dll,然后写代码自己加载dll。

还是要做很多工作的,很多库都要弄好。所以还是不太好。写应用程序来控制时必须的

KITL的好处就是不用每次修改驱动之后都烧写NK。这样节省时间,并且可以设置断点,查看寄存器的值等。

我看你贴出来的很多问题似乎你的打印信息告诉我你很多时候都在用debug..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贴出来的很多问题似乎你的打印信息告诉我你很多时候都在用debug..是吗?

我是只是单个驱动debug,整个NK都debug很大的,速度也慢,划不来。

网友C:
单个驱动debug是什么意思。。。。debug不就是先要编一个debug得NK才可以的啊。。这个问题很重呀啊。。能解释下你的单个驱动的debug的过程吗?能给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个驱动debug是什么意思。。。。debug不就是先要编一个debug得NK才可以的啊。。这个问题很重呀啊。。能解释下你的单个驱动的debug的过程吗?能给个例子吗?谢谢

我要下班了,看我的博客,有的。搜索“debug”吧。

网友:
好的。。。。看完后把分都给你。。哈哈

网友:
我一般用Release,这样看起来清爽,速度也比debug的快一点,但是在用kitl单步的时候,对应的模块我一定是用-Od关闭优化编译的,否则不知所云。

网友:
另外就是利用好release directory module,让pb去load frd目录下的模块,而不是NK里面的,这样省去makeimg然后download的时间,非常迅速。

网友: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relese directory modelue这个东西。。。FRD目录我在我的CE6文件夹里面也没有找到。。不知道大侠们能否给我推荐一篇怎么样relese directory modelue的文章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再说什么

网友:
frd就是flat release directory。编译出来的最终目录。

网友:
kitl这高档货我还从来没用过
去GM博客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