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模拟串行通信程序 有点问题 麻烦各位看看

楼主:
#include"reg52.h"
void send_bit(unsigned char i)
{
        if(i) TXD=1;
        else TXD=0;
        TR0=1;
        while(!TF0);
        TR0=0;
        TH0=0xFF;
        TL0=0xA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0xE4;
        unsigned int i,j;
        TMOD|=0x01;
        TH0=0xFF;                   //  12/11.0592M*(65536-x)=1/9600;  x=65440
        TL0=0xA0;
        while(1)
        {
                TF0=0;
                send_bit(0);
                for(i=0;i<8;i++)
                {
                        send_bit(a&0x01);
                        a=a>>1;
                }
                send_bit(1);
           for(j=0;j<50000;j++);
           a=0xE4;

        }

}

发的是E4  接收到的是FC  波特率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
是你的定时器初值计算方法有误了。所以造成模拟串口通讯不正常。

网友:
1/9600=104us ,假设你的晶振是12M的,12分频后,那么你的mcu的机器周期是1us。所以,你的定时器里面应该装载(65535-104)。同理,假如你是11.0592,可以算算,我大致算了算,同你的值不相符,差二十个周期左右,你可以再算算,呵呵!

网友:
12/11.0592M*(65536-x)=1/9600; x=65440

这没问题啊  哪有问题?

网友:
1.定时器工作方式
2.定时器初值有问题
书上很明白,不要再问了

网友:
我看也是定时器的问题,初值有错误。

网友:
自己解决了 你们都没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用方式二自动重装是误差小  但我的程序原理是没错了 让每个0  1持续1/9600的时间   用方式一是有误差  行不通 是有问题 但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个 至于还有什么问题 想知道的话自己去找吧 呵呵

网友:
"让每个0 1持续1/9600的时间",那么你程序运行的时间呢?这只是游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