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命令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AT命令的问题
AT的拨号指令、APN PDP、ppp的指令都是什么啊 知道几个说几个 ,谢谢了。

网友A:
拨号一般是ATD
APN那些每个模块都会不一样的
你要具体告诉我们你的模块是什么
AT命令有相关的国际标准
在google输入"3gpp 27007-860"可以下载到国际标准
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同意1楼的,打电话 应该都是ATD,其它3个 要根据 模块来 决定。

网友C:
AT拨号指令一般是ATD,但各个厂家的命令格式还有细微的差别;
APN是访问接入点,一般情况是CMNET和CMWAP;
PDP是Packet Data Protocol的缩写;
PPP是点对点协议;

网友D:
同3楼,具体模块的指令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