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不清楚,想请各位解决下:

1、在LCD的驱动当中有这么一个参数LCD_ARRAY_SIZE_TFT_16BIT,在我的头文件中是这么定义的
       #define    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LCD_SCR_XSIZE * 2 * LCD_SCR_YSIZE)
   为什么要乘个2呢?为什么不是
       #define    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LCD_SCR_XSIZE *  LCD_SCR_YSIZE)呢?

2、从硬件上来说,LCD的数据线有16bits、18bits、24bits.......,这些不同种类的数据线,又是怎么和 prayer16bpp 对应的呢?因为 prayer16bpp 是16位的,而如果硬件上有18bits的数据线,那么RGB各有6bits,那么RGB是怎么和 prayer16bpp 的各个位对应的呢?

3、我所用的CPU的LCD模块可支持24bits的数据线,而我使用的LCD的模式是18bits,那就会空出来6bits的数据线。
   那么,对于空出来的数据线,会不会有信号输出呢?就是像正常的数据输出那样的信号。

4、LCD驱动有DE\SYNC两种模式,对于DE模式的话,要不要配置VBPD、VFPD、VSPW.....这些寄存器呢?

网友:
又沉了...
难道因为今天是周一?
顶起来...

网友:
楼主应该去看你的datasheet,看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
寄存器当然看过了,上面提到的问题,都是还有疑惑的地方。

网友:
又沉了,哪位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