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bootrom是否和VxWorks映像一样,也是使用Vx内核的一 ...

楼主(2009-02-26):
请问bootrom是否和VxWorks映像一样,也是使用Vx内核的一个OS,只是更精简一些而已?
请问bootrom是否和VxWorks映像一样,也是使用Vx内核的一个OS,只是更精简一些而已?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理解,bootrom=rom initial + os;vip image = os + user components。
最大的区别:bootrom能boot板子,而vip image一般是由bootrom引导而运行的。当然也有能boot板子的image。

网友B:
bootrom就是vxworks的一个精简版本,两者其实是一样的,bootrom中被裁剪了的东西比较多。
vxworks也是可以直接启动板子的,vxworks_rom类型的vxworks就可以不用bootrom直接自己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