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900 问题,在控制面板 网络连接中出现了两个 cs89001 的图标

楼主:
在控制面板 网络连接中出现了两个 cs89001 的图标。 不知道那位兄弟遇到过,帮忙看下。

网友:
图片显示有问题,看连接  http://hi.eeworld.net/attachment/201003/17/1515220_1268791612fROA.jpg

网友:
你看看注册表中是否也有两个相应的键,可能是注册表中有重复了。

网友:
我把注册表导出来看了下,没有重复的。

网友A:
发现,这个问题是随机性的。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而且次数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个问题是随机性的。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而且次数不定。

汗,没有出现过。还有这等随机的事情?

网友:
按照jb大侠说的,检查一下注册表看看

网友:
似乎和 中断有关, 驱动开发网,有位兄弟似乎也遇到过。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85661.html

网友:
快下班了,自己再顶

网友:
打出来的 串口消息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 Device Name 'SMDK245021862' ***
waitforconnect
INFO: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022b430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2B430h (Virtual Address 0x8022B430h)...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Oct 20 2009 at 18:39:19
INFO:OALLogSetZones: dpCurSettings.ulZoneMask: 0xb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FCLK:400000000, HCLK:133333333, PCLK:66666666
-OEMInit
FMD_OEMIoControl: IOCTL_FMD_GET_INTERFACE 0x71f8c .
#### FMD_DRIVER:::FMD_INIT
(NAND ID:0xecd3) --> OK.
NUM_OF_BLOCKS    = 8192
PAGES_PER_BLOCK  = 64
SECTORS_PER_PAGE = 4
NUMBLOCKS : 8192(0x20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OEM: Not cleaning user profiles
OEM: Not cleaning system hive
DEBUG: CreateSerialObject 1
DEBUG: CreateSerialObject 2
Audio Input IRQ(DMA1) mapping: [IRQ:41->sysIRQ:20].
Audio Output IRQ(DMA2) mapping: [IRQ:42->sysIRQ:21].
I2CCDCLK=384 --> Prescaler:3
384 clock
BatStatus is 255
LifeTime is 65535
AC_LINE_OFFLINE
BatteryLifePercent is 238
NLedDriverInitialize: invoked
+APP_Init.
APP_Init:set bsp informations to reg;
-APP_Init.
+OALIoCtlHalGetHWEntropy

HOST CAP : 4
USB Serial Function Class Enabled : Serial_Class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SPI_GETUUID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SPI = , rc = 0)
HW_USBClocks: set usb2.0 as host
usb clock is Oscillator

+CS8900:DriverEntry
CS8900:        -> NdisMRegisterMiniport
-CS8900:DriverEntry: Success!

+CS8900:MiniportInitialize
CS8900:Card type: 0x1
CS8900:I/O base        addr 0xa9000300
CS8900:interrupt number        56
CS8900:interrupt number        56
CS8900:max multicast 8
CS8900:attribute memory        address        0x0
CS8900:attribute memory        size 0x0
CS8900:Bus type: 0
+CS8900:CS8900RegisterAdapter
CS8900: -> NdisMSetAttributes
[CS8900] VirtualAlloc of m_pCS8900IoPort returns d2be0000
[CS8900] m_pCS8900IoPort Virtual Copy OK!
[CS8900] m_pCS8900IoPort= d2be0300
+CS8900:CS8900Initialize
[CS8900] Signature Error 3136
[CS8900] Product ID = a00
CS8900:CSInit ok !!
-CS8900:CS8900Initialize - Success!
CS8900:RegisterAdapter Interrupt Connected
CS8900RegisterAdapter: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CS8900:RegisterAdapter OK
-CS8900:MiniportInitialize Succ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VENDOR_DRIVER_VERS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LOOKAHEA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C_OPTION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MAXIMUM_LIST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MiniportDevicePnPEvent

网友:
+CS8900:MiniportInitialize
CS8900:Card type: 0x1
CS8900:I/O base        addr 0xa9000300
CS8900:interrupt number        56
CS8900:interrupt number        56
CS8900:max multicast 8
CS8900:attribute memory        address        0x0
CS8900:attribute memory        size 0x0
CS8900:Bus type: 0
+CS8900:CS8900RegisterAdapter
CS8900: -> NdisMSetAttributes
[CS8900] VirtualAlloc of m_pCS8900IoPort returns d2c30000
[CS8900] m_pCS8900IoPort Virtual Copy OK!
[CS8900] m_pCS8900IoPort= d2c30300
+CS8900:CS8900Initialize
[CS8900] Signature Error 3136
[CS8900] Product ID = a00
CS8900:CSInit ok !!
-CS8900:CS8900Initialize - Success!
CS8900:RegisterAdapter Interrupt Connected
CS8900RegisterAdapter: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CS8900:RegisterAdapter OK
-CS8900:MiniportInitialize Succ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LOOKAHEA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C_OPTION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MAXIMUM_LIST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MiniportDevicePnPEvent
[HSMMC1] Initializing the HSMMC Host Controller
MiniportDevicePnPEvent
MiniportDevicePnPEvent
[HSMMC1] Turn OFF the F/B delay control.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FRAME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LINK_SPE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GEN_CURRENT_LOOKAHEAD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FRAME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LINK_SPE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GEN_CURRENT_LOOKAHEAD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802_3_MULTICAST_LIST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OID_802_3_MULTICAST_LIST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HSMMC1] Card is Remov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FRAME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LINK_SPE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C_OPTION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FRAME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LINK_SPE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C_OPTION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Set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C_OPTION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AXIMUM_FRAME_SIZE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LINK_SPEED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XMIT_OK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RCV_OK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RCV_ERROR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OID_GEN_XMIT_ERROR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 default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2D Sysintr : 29
[DISP:INF] VCLKSrc = 133333333, VCLK = 40474980, Div = 3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aximum error 577 exceeds calibration threshold 7
BatStatus is 255
LifeTime is 65535
AC_LINE_OFFLINE
BatteryLifePercent is 238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NDISPWR:: Found adapter [CS89001]

网友:
第一条结束后,有开始第二条的内容

网友:
没人回,自己再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个问题是随机性的。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而且次数不定。

汗,没有出现过。还有这等随机的事情?

发现这种情况,伴随的是dhcp 无法获得地址。同时,如果dhcp 获得地址的话,就变回一个了。

网友:
难道驱动被加载2次,楼主查过注册表没

网友:
检查过了,只有一个注册表项目,现象是加载了两次的效果,DriverEntry 执行了一次,MiniportInitialize 执行了两次

IF BSP_NOCS8900 !
IF BSP_KITL != ETHERNE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CS8900]
    "Dll"="ndis.dll"
    "Prefix"="NDS"
    "Miniport"="CS89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
    "DisplayName"="CS8900"
    "Group"="NDIS"
    "ImagePath"="CS89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Linkage]
    "Route"=multi_sz:"CS89001"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
    "DisplayName"="CS8900"
    "Group"="NDIS"
    "ImagePath"="CS89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InterruptNumber"=dword:38
        "IoBaseAddress"=dword:A9000300
    "Transceiver"=dword:3
    "CardTyp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DefaultGateway"="0.0.0.0"
    "LLInterface"=""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0.0.0.0"
    "Subnetmask"="0.0.0.0"
    "DNS"="0.0.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CS89001"

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lz把DHCP拿掉试试?

"EnableDHCP"=dword:0

网友:
似乎是和 dhcp有关,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测试了下,改为静态地址方式,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总结了下规律,启动前先做一个 hive 注册表清空,启动后必定出现 两个 cs8900 的情况。 马上在重启,还是 一样。但是,把机器放在哪里等 几分钟,再重启,网络ok,而且,后面再怎么重启都ok。

注册表复位后,问题再次出现

似乎,系统启动后做了某件事情。

可怜的是,我把注册表导出到电脑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事件在我导出前发生了,前后两次的注册表内容是一致的。

网友:
DriverEntry  执行一遍
MiniportInitialize 执行两遍

是不是,驱动被加载了两次,一次是以DriverEntry 为入口加载的, 另外一次不知道是那个加载的!!

网友:
自己再顶下

网友:
MARK,好神奇的事情,等待解决办法。

网友:
没有搞过网卡,来观摩学习帮顶。

网友:
去掉注册表的靠上的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CS8900]
"Dll"="ndis.dll"
"Prefix"="NDS"
"Miniport"="CS8900"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