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怎么放音频啊?需要什么控件吗??

楼主(2010-03-23):
WinCE 下怎么放音频啊?需要什么控件吗??
如题,我是用vb.net做的,我想加段音乐,需要加什么控件吗??
谢谢大家了!!
音乐
WindowCE

网友A:
音乐,要看什么格式的?

网友B:
wav ,调用API就可以播放的
如果是MP3/wma,就需要用directshow来播放的.

网友C:
WMP或者DirectShow 并且有相关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