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程序中重新设置串口波特率

楼主:
我做了一个程序,要求在程序运行中,可以随时修改串口的波特率,请问怎么修改呀?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YSCLK 11059200

uint  BAUDRATE;

uchar flag,a;
unsigned char flag_on;

void main()
{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flag=0;//标志位清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BAUDRATE=48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case 1: BAUDRATE=96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case 2: BAUDRATE=192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if(a==1)
                flag_on=0;
        else if(a==2)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这个是错的  请朋友们帮修改下!

网友:
有点晕,
看程序是由串口发过来一个字节a,然后由a的值决定波特率

你把错误提示说下啊

while(1)
{

if(flag==1)
{
flag=0;//标志位清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BAUDRATE=48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case 1: BAUDRATE=96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case 2: BAUDRATE=19200;
TH1=-SYSCLK/BAUDRATE/32/12;
TL1=-SYSCLK/BAUDRATE/32/12;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break;
}
while(!TI);  //这里是在发数据?
TI=0;
ES=1;

}

}
}

网友:
看程序是由串口发过来一个字节a,然后由a的值决定波特率

是的,我是想用串口发送的字符控制波特率,最后的结果是
while(1)
{
switch(flag_on)
{
case 0: baudrate=2400;
TH1=0xf4; //不能定义在flag内部  不显示
TL1=0xf4;
//        printf("baudrate is 2400\n");  和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一直在检测flag_on状态。
    break;
case 1: baudrate=4800;
TH1=0xfa;
TL1=0xfa;
break;
case 2: baudrate=9600;        //只显示这一行的数据,波特率变化为4800,2400则在4800或2400的情况下显示 其他不显示!
TH1=0xfd;
TL1=0xfd;
  break;
}
if(flag==1)
{
flag=0;//标志位清0
ES=0;
TI=1;
printf("baudrate is %d\n",baudrate);
while(!TI);
TI=0;
ES=1;
}

这种情况下,波特率显示成功,只是当在串口调试助手中进行切换的时候,前两个是乱码,只有9600的情况下才显示正确的数值。我单独用TH1和TL1 在程序里进行位置的转换结果只有这样可以设置成功,想要个完美的,但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修改波特率,也就是设置了寄存器之后,会立刻生效吗?我忘了51,是不是立刻生效的。假如不是,那么楼主你的设想值得思考。

网友:
只是修改下定时器的值!!

网友:
你这边改了,但串口调试那边也跟着对应的改波特率了?

网友:
可以在程序中改的

先停止 T1 ,
修改寄存器的值
开启T1

网友:
试过 停止TI
修改寄存器值
开启TI
不奏效

网友:
回复 5楼
串口这边也做相应改动
我觉得上面程序没问题但是不行 都是乱码

网友:
假如我没有记错,串口传输过程中是不能修改波特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