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较好的wince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以前用sunrain_hjb 前辈的wince串口调试助手,但是最近发现这个程序一旦打开就会造成系统运行很慢,刚开始我以为是我的串口驱动问题,但是我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来用,发现我那个基本不会导致系统慢,并且我放到开发板也是一样的效果。
现在请大伙提供一个比较好用的,最好有源码的。
俺对应用知之甚少!谢谢。

网友:
打开之后使用远程工具查看就发现这个memory load 从原来的12% 到了24%
不正常了。

网友:
把那个串口应用程序关闭之后又好了。
以前wince5.0 是这样,wince6.0也是这样。现在我感觉wince6.0并没有比wince5.0快多少,只是感觉复制,删除文件的时候稍微快点,你们感觉如何?

网友A:
开发板厂家提供的可以不,提供你的邮箱,我发你一个,你看看。在这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厂家提供的可以不,提供你的邮箱,我发你一个,你看看。在这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多谢!我的邮箱:wogoyixikexie@163.com

网友:
串口调试助手?除了收、发,设置之外,还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
我自己写过一个,不过比较简单

网友:
没有特殊功能,只有设置串口,收发,时间间隔这些信息。

网友B:
晕,刚才选了多媒体,播放组件,出现了雷人错误。

错误        1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Try2440CE6
不知道怎么回事。网上Google一番也没有人找到答案。

网友:
估计是PB自己的问题,
在家里遇到过,重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刚才选了多媒体,播放组件,出现了雷人错误。

错误 1 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Try2440CE6
不知道怎么回事。网上Google一番也没有人找到答案。

这次很雷人啊。删除,重启都没有用。
汗。

网友C: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5678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567867

就是这个软件打开后会很慢哦。

也许,我该给sunrain_hjb留言!

网友D:
建个意,这种工具可以自己写个,按需设计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个意,这种工具可以自己写个,按需设计 呵呵。

有理,自己还可以学习应用程序开发!
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