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sdk里面的发短信的例程,改写了一段代码,遇到了问题

楼主:
仿照sdk里面的发短信的例程,改写了一段代码,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发送不成功,请高手帮我看看 问题出在哪?

SMS_HANDLE smshHandle;
        SMS_ADDRESS smsaSource;
        SMS_ADDRESS smsaDestination;
        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tpsd;
        SMS_MESSAGE_ID smsmidMessageID;

        BOOL bRetVal=FALSE;
        LPCTSTR lpszRecipient;
        LPCTSTR lpszMessage;
        UpdateData();
        lpszRecipient=m_receiver;
        lpszMessage=m_msg;

        // try to open an SMS Handle
        if(FAILED(SmsOpen(SMS_MSGTYPE_TEXT, SMS_MODE_SEND, &smshHandle, NULL)))
        {
                //return bRetVal;
                bRetVal=FALSE;
        }

        // Create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smsaSource.smsatAddressType = SMSAT_NATIONAL;
        smsaDestination.smsatAddressType = SMSAT_NATIONAL;

        _tcsncpy(smsaDestination.ptsAddress, lpszRecipient, SMS_MAX_ADDRESS_LENGTH);

        // Set up provider specific data
        memset(&tpsd, 0, sizeof(tpsd));
        tpsd.dwMessageOptions = PS_MESSAGE_OPTION_NONE;
        tpsd.psMessageClass = PS_MESSAGE_CLASS1;
        tpsd.psReplaceOption = PSRO_NONE;
        tpsd.dwHeaderDataSize = 0;

        // Send the message, indicating success or failure
        if(SUCCEEDED(SmsSendMessage(smshHandle, NULL,
                &smsaDestination, NULL, (PBYTE) lpszMessage,
                _tcslen(lpszMessage) * sizeof(TCHAR), (PBYTE) &tpsd,
                sizeof(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SMSDE_OPTIMAL,
                SMS_OPTION_DELIVERY_NONE, &smsmidMessageID)))
        {
                bRetVal = TRUE;
                AfxMessageBox(_T("Send SMS succussful!"));
        }
        else
        {
                bRetVal = FALSE;
        }
        // clean up
        VERIFY(SUCCEEDED(SmsClose(smshHandle)));

网友:
参数问题

网友:
BOOL SendSMS(LPCTSTR lpszRecipient, LPCTSTR lpszMessage)
{
    BOOL bRetVal = FALSE;

    SMS_HANDLE smshHandle;
    SMS_ADDRESS smsaSource;
    SMS_ADDRESS smsaDestination;
    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tpsd;
    SMS_MESSAGE_ID smsmidMessageID;

    // try to open an SMS Handle
    if(FAILED(SmsOpen(SMS_MSGTYPE_TEXT, SMS_MODE_SEND, &smshHandle, NULL)))
    {
        return bRetVal;
    }

    // Create the destination address
    smsaSource.smsatAddressType = SMSAT_UNKNOWN;
    smsaDestination.smsatAddressType = SMSAT_UNKNOWN;

    _tcsncpy(smsaDestination.ptsAddress, lpszRecipient, SMS_MAX_ADDRESS_LENGTH);

    // Set up provider specific data
    memset(&tpsd, 0, sizeof(tpsd));
    tpsd.dwMessageOptions = PS_MESSAGE_OPTION_NONE;
    tpsd.psMessageClass = PS_MESSAGE_CLASS1;
    tpsd.psReplaceOption = PSRO_NONE;
    tpsd.dwHeaderDataSize = 0;

    // Send the message, indicating success or failure
    if(SUCCEEDED(SmsSendMessage(smshHandle, NULL,
        &smsaDestination, NULL, (PBYTE) lpszMessage,
        _tcslen(lpszMessage) * sizeof(TCHAR), (PBYTE) &tpsd,
        sizeof(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SMSDE_OPTIMAL,
        SMS_OPTION_DELIVERY_NONE, &smsmidMessageID)))
    {
        bRetVal = TRUE;
    }
    else
    {
        bRetVal = FALSE;
    }

    // clean up
    SmsClose(smshHandle);

    return bRetVal;
}

网友:
可是 我用了UNKOWN也不行啊???
高手啊 帮帮菜鸟吧

网友:
我以前用的是 smsAddrDestination.smsatAddressType = SMSAT_INTERNATIONAL; 发中文字符应该要用这个参数吧,具体得查下msdn文档。
另外短信发不出去的原因有很多的,你需要根据SmsSendMessage返回的错误码去查找原因,每个错误码在msdn上都有明确的错误描述。

网友:
……
用你的代码就可以了
唉 高手就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