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BINFS与FATFS共存?

楼主:
EBOOT支持BINFS格式化FLASH, 由于板子的FLASH容量较大,我想分成两个文件系统BINFS,FATFS.
请问怎样实现FATFS,EBOOT没有该选项。

就读取速度来说,BINFS与FATFS哪个更快?

网友:
肯定BINFS快。

网友A:
这两个文件系统当然可以共存了。

这个binfs是专门针对nk.bin的,并且只是能读,不能写的。实现multibin 快速启动就靠它了

这个FAT是针对读写非NK和bootloader区域的。他们作用是不同的。

并且binfs不一定要使用,FAT是必须的。

网友:
BINFS是可以写的。通过EBOOT将整块FLASH格式化为BINFS后,可以在CE下找到residentflash,并且可以向里面写东西.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文件系统当然可以共存了。

这个binfs是专门针对nk.bin的,并且只是能读,不能写的。实现multibin 快速启动就靠它了

这个FAT是针对读写非NK和bootloader区域的。他们作用是不同的。

并且binfs不一定要使用,FAT是必须的。

网友A:
residentflash是FAT的分区吧

如果NK.bin都可以改写,那么还得了,这样很不安全了。

网友:
怎么判断residentflash是FAT分区?我已经在EBOOT中将FLASH全格为BINFS了,请问在哪里又分为FAT分区的?

引用 网友A:
residentflash是FAT的分区吧

如果NK.bin都可以改写,那么还得了,这样很不安全了。

网友:
一般binfs分区设为不可见的。

在eboot的代码中,在烧写过程中通过写入MBR配置FAT
关于binfs我在去年发了个帖子,就在"推荐(精华)"那里可以看见的。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后有空慢慢研究

网友:
Flash是可以做成binfs文件系统的,而且是可读写的
你要把剩余部分做成FAT分区,那就在格式化的时候只格前面NK部分为Binfs,然后后面那部分可以通过Flash驱动来格式化
当然你也可以在Eboot里添加格式化FAT的代码,这样可以减少第一次起动的时间

网友B:
binfs是可读写的,只是写起来相当的困难。flash前面的block可以加载为binfs文件系统,剩余的加载为FAT当硬盘用。

网友:
关键是怎么加载?

引用 网友B:
binfs是可读写的,只是写起来相当的困难。flash前面的block可以加载为binfs文件系统,剩余的加载为FAT当硬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