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计算机的,现在想搞单片机,请问如何着手?

楼主:
各位兄弟,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但现在由于工作需要,需要学习单片机,不知道如何着手?我现在在一个电子厂工作,什么电子元器件都有,还有前面一个单片机工程师留下来的一台台湾芯睿公司的仿真器和相关单片机烧写器(那个单片机工程师离职了,他原来就用的这一套工具),目前工厂没有谁会单片机,这些东西就象垃圾一样,不知道怎么用,并且还不知道相关配件齐不齐,

我在网站上看了很多资料,说什么初学者还要买什么学习板、试验板、编码器、仿真板什么的?我一直搞不明白,请各位朋友帮忙一下,如何学习单片机?如何快速入门和上手,要买哪些硬件,还有电脑要安装哪些软件?

请各位朋友指导,非常感谢。

QQ:564193948

网友:
来者有分,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将自己学习单片机从不会到会的成功经验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51吗?如果是的话,安装个keil uvision3,如果是avr的就avrstudio或者iccavr,如果是pic的就mplab IDE,楼主应该有模电数电基础吧,随便网上淘块学习板,最好有仿真功能的,这样一步一步调试,便于发现程序的错误,还有郭天祥的视频不错,可以去下来看

网友:
先整理一下他留下的那堆东西

如果还有售后信息,相信芯片的提供商会很乐意为您服务

然后,从那起步吧

毕竟有一定的积累了,短平快

网友:
wince应用程序常见的错误与解决办法:不是51,就是那种象飞林、义隆之内的14脚或者28脚的单片机.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好象那家芯睿公司也有它们自己的程序软件(编程环境)

网友:
先好好 整理下 前面工程师 留下那堆 东西,
主要看看配套的说明文档,

再根据相关指导性的文档,进行一定的尝试和试验,逐步进行学习,

遇到问题多搜索,以及在一些比较的论坛发帖,这样就有很多人在帮助你学习,
慢慢你就入门啦,就知道该怎么去学习与掌握它啦、

网友:
如果那个工程师留下的东西资料比较多,且代码有些说明的话可以研究研究,如果不行的话就自己去买块开发板,现在单片机的开发板很便宜,淘宝上100块钱左右的开发板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买块板子,边看书变折腾就ok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还想再听听意见。

网友:
一样在努力中

网友:
你条件太好了,有东西,不用花钱买,有需求,公司支持,下个教程边看边做就是了。

网友:
楼主还是买个便宜点的学习板学习下,结合实际的电路做些实验,对单片机总体的执行流程有个熟悉,有计算机软硬基础最好!!29283671 交流下(注:eeworld就可)

网友:
和我的条件截然不同啊

网友:
  计算机,软件肯定没问题来,就是把单片机具体到电路了解下,其实也就是写I/O口,中断计算机里面也有,应该很容易上手,实践是关键。

网友:
我兼搞单片机,以计算机软件/嵌入式软件为主,我也是学计算机出身。

三条建议:

第一,你还是要数电模电基础,不过可以边干边学边积累;学计算机的,多少懂点硬件,不怕。我就是过来人;

第二,不要全听上面的“先整理前面工程师留下那堆东西”,因为可能你现在还看不懂那堆东西。你先把那堆东西全部留下,一个电阻都不丢,因为可能你到用的时候才会发现少了关键的东西;

第三,根据你厂的需要,先要解决的是什么。
    如果是89c51/52,先搞个keil uvision2(不是keil uvision3),根据你厂单片机的功能,先上程序,不明白的可以到网上找、问。如果是AVR,就搞个ICC-AVR或GCC。因为你学计算机的,从程序搞起快些,可以更快地了解DI/DO/AD/DA。编程软件网上都可以下。
    你先不用原来工程师的板子,买个学习板/开发板,因为这些是通用功能的,上手快,工厂给你那么好的条件,自己花几百元买一块,划得来,一辈子的好机会呀。
    程序千万不要从汇编搞起,通了单片机的C,遇到有汇编需要时再偶尔搞一下。
    会一些程序了,接下来搞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接触硬件。从“单片机最小系统”慢慢扩大到你厂用的单片机系统。
    单片机制板,你先从例子做起,我现在还是用Protel99se,要边看边做边画。有pcb图,板子是发给外面做的,最小起订10块,价钱按面积计算。
    偶尔练习一下手工焊接也有必要。

以后再怎么深入,当你能写第一个实用的单片机程序,或能做第一块实用的单片机板子的时候,你就能教我了。

网友:
呵呵,我现在常用的编程工具有:
VC6.0,VS2005,VS2008 -- 用于PC的
EVC4 -- 用于WinCE的
KeilC UV2,KeilC UV3,ICC-AVR,CVAVR,AVRStudio -- 用于单片机的

其它设计工具:AutoCAD2004,Protel99SE -- 辅助,偶而玩玩

烧录器/编程器公司一大把,但我自己还是买了一个,主要用于ATmega8,DIP的。

我们公司什么电子元件也都有,但有两个电子工程师,一堆机械工程师,就我一个软件工程师。
因为有电子工程师,难一点的硬件公司不会给我做(当然我的软件任务已够多的了),所以我的硬件水平永远上不了台阶,所以你的条件比我好。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与单片机厂家技术客服联系,他们会提供DEMO程序,逐渐就会摸透了

网友:
待遇不好人家才走的吧,

如果待遇不好,你也别干了,没有前途,

重视人才的企业,会留住人才,而不是把你变成多面性的人才

网友:
看了大家的言论,非常精彩,受益非浅,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目前大致有一些想法了,后面很多事情还要请教大家。

网友:
汗,我在学校选修了嵌入式,今天老师在那儿讲什么STM,等等,简直听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遇不好人家才走的吧,

如果待遇不好,你也别干了,没有前途,

重视人才的企业,会留住人才,而不是把你变成多面性的人才

这位姐姐说的很好

网友:
现在就有一个单片机要写,非常非常简单的,也就是控制器12伏供电,一个继电器输出,按一下遥控器,继电器吸合延时3分钟自动继开,硬件完全弄好了,就等单片机,赶着鸭子上桥,我不知道怎么着手,什么工具都有。

网友:
看着简单,

3种方案,

1.单片机+遥控解码芯片, 收到信号了,就动作,然后延时, 实际上不用单片机,纯模拟电路也可以做出来(解码芯片+555就可以了,估计初中的课外活动小组就能做出来)

2.单片机 定时器解码, 用定时器做红外解码,如果是无线的,就要接受芯片,解码比较难做,然后就是控制了.

3.单片机 串口解码, 虽然不太准确,要看遥控器的编码了,简单工作也可以做到

网友:
熟悉硬件

网友:
看看例程。。自己多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遇不好人家才走的吧,

如果待遇不好,你也别干了,没有前途,

重视人才的企业,会留住人才,而不是把你变成多面性的人才

这位姐姐说的很好

不同意。
每个人打工,只有两个目的:求财,求发展。

有本事的人,求财
没本事的人有眼光的人,求发展。
没本事的人没眼光的人,才会说上面的话。

待遇不好,条件好,我也干,练出水平来了,才有资格求待遇。

--------------------------------

社会需要的是多面性的人才。

网友:
还是先把硬件学好吧,模电和数电还有设计PCB,要不很难有大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