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触摸屏驱动 安装问题

楼主:
厂家提供的触摸屏驱动是cec格式文件,我把这个文件添加到Catalog中,然后 Add to OSDesign添加到工程。(发现添加cec文件后,会在OSDEsign View中增加一个分支为Projects),之后修改注册表信息,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PMSer]
   "Dll"="pmser.dll"
   "Prefix"="PMT"
   "Index"=dword:2
   "Order"=dword:3

   "Port"=dword:2         //触摸屏是串口连接方式,使用串口2
   "Protocol"=dword:1       ;PM9000
;   "Protocol"=dword:3       ;PM6000

   "Baudrate"=dword:2580   ; 9600  //波特率
;  "Baudrate"=dword:4B00    ; 19200

   "Stylus"=dword:1
    只修改了串口号和波特率。
  还设置了环境变量BSP_NOTOUCH=0;同时将Core OS ->Windows CE Devices->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Touch Screen(Stylus)组件Add to OSDesign。
    大致就做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的情况是系统系统后触摸屏不能使用。控制面板里有Stylus选项,选中Calibrate标签,点击ReCalibrate按钮,出现触摸屏校准的界面,中心出现十字架,但是点击十字架不管用,没有反应。

      请大家帮帮忙,看我还有哪里没有做到的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
另外,由于添加了cec文件后,多了个工程,假设工程名为A,那在这个工程里包含了文件A.reg。我是在这个A.reg里修改的注册表。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驱动说明里写的是在这个文件里改注册表,我在网上看有说是在Platform.reg中修改,而且我在Platform.reg中找到这个注册项[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这个项的内容是"DriverName"="keybddr.dll")而A.reg中"DriverName"不是这个值,是自带的dll,我是否应该把Platform.reg中这个值修改掉呢?

网友:
就算是cec也要用代码实体或者动态库的。如果是加入CEC之后又有了动态库,就不需要修改Platform.reg和bib文件了。因为装上CEC之后直接右键点击添加就相当于添加了reg和bib中的信息。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
  但是现在我添加了触摸屏驱动的cec后,能打开校准程序,但是点屏幕中间的十字架没有反应呢?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整过串口的触摸屏,关注

另外厂家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应该是没有收到串口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