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OSDesigns目录下的两个子目录

楼主:
wince6.0 OSDesigns目录下的两个子目录 RelDir和Wince600目录作用是什么,或者说里面装了些什么,关键是WinCe600目录里的内容

网友:
自己顶一下,哪位高手能解答下Wince600目录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装着系统需要的文件吧。

网友:
WinCE的编译过程大概分为四个步骤,如下:

* STEP 1 BUILD: Turns C code into libraries.  Microsoft does this stage and gives pre-built libraries to customers in Platform Builder.  The remaining stages you perform yourself (whether or not you realize it :)).
* STEP 2 SYSGEN: Turns libraries into DLL's, based on which libraries are required for componentization.
* STEP 3 BUILDREL: Copy all the DLL's from stage 2 into a central location.
* STEP 4: MAKEIMG: Munge all the DLL's, registry settings, etc... into a ROM image.

Wince600目录是第二步SYSGEN生成文件存放的目录。
RelDir是第三步BUILDREL存放的目录,最终生成NK文件也在RelDir\PLATFORM_ARMV4I_Release目录下。

网友:
WinCe600里应该是sysgen时由CE源代码生成的lib和DLL等文件,RelDir似乎是把WinCe600和BSP的文件复制了进来。

网友:
所以我们在修改Public目录下的文件后,需要先编译相应的代码得到LIB,然后再Sysgen,它会将生成的dll存放在WinCE600目录下,我们可以手动拷贝到RelDir\PLATFORM_ARMV4I_Release后,Make Run-Time Image就可以了。

看看这里,希望能帮助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