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指导下。我用C语言写了两天的日历时钟,有闹钟功能、计时功能。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Week(UCHAR week);
void displayTime(UCHAR first, UCHAR second);
void writeCmd(UCHAR cmd);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UCHAR keyscan();
void keyUpDown(UCHAR *value, bit up, bit down);
bit processDayMon(UCHAR *day, UCHAR *month);
void display(UCHAR *seconds,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week, UCHAR *month, bit displayOn);
UCHAR getWeek(UCHAR day, UCHAR month, UINT year);
void timeUpdate(UCHAR *value, UCHAR *nextValue, UCHAR largest, UCHAR smallest);
void displayCounter(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s, UCHAR *tenMs);
void recoverClock();
void update();

sbit rs = P1^1;    //rs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en = P1^2;
sbit beep = P1^0;
UCHAR seconds,minute,hour, week, day, month;
UCHAR alarmMinute, alarmHour;
UCHAR countMinute, countSeconds, countTenMs;
UCHAR keyValue, key1Times, key2Times, key3Times, key5Times, key6Times, key7Times, key9Times;
UINT year;
UINT cnt0, cnt1;
bit leapYear, alarmOn;
bit flagTimer0, flagTimer1;
bit timeUp, timeDown;
UCHAR code weekTable[][3] =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UCHAR code monthTable[][12] =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31, 29,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update();
    }
}

void update()
{
    keyValue = keyscan();
    switch(keyValue)
    {
        case 1:while(keyscan() == 1); //等待按键松开
            if(++key1Times == 2) //第二次按下恢复时钟界面
            {
                key1Times = 0;
                recoverClock();
                break;
            }
            writeCmd(0x01); //第一次按下清屏
            displayCounter(&countMinute, &countSeconds, &countTenMs);//初始化计时界面
            break;
        case 2:while(keyscan() == 2);if(++key2Times == 7)key2Times = 0;break;
        case 3:while(keyscan() == 3);
            if(++key3Times == 3)
            {
                key3Times = 0;
                beep = 1; //关闭闹钟
                writeCmd(0x80 + 0x4e); //第二次按下清除 "On"标记
                writeData(' ');
                writeData(' ');
            }
            break;
        case 5:while(keyscan() == 5);timeUp = 1;break;
        case 6:while(keyscan() == 6);timeDown = 1;break;
        case 7:while(keyscan() == 7);if(++key7Times == 3)key7Times = 0;break;
        case 9:while(keyscan() == 9);if(++key9Times == 3)key9Times = 1;break;

    }
    keyValue = 0;
    if(flagTimer0) /*每增加一秒时刷新时间变量 */
    {
        flagTimer0 = 0;
        seconds++;
        if(key3Times != 1 && key1Times != 1)  //在时钟状态下才刷新时间变量及其屏幕显示
            display(&seconds, &minute, &hour, &day, &week, &month, 1);
        else   //仅刷新时间变量,不刷新显示
            display(&seconds, &minute, &hour, &day, &week, &month, 0);
    }
    /*当调整时间时,根据按下key2键的次数
     *将光标移到相应的位置进行闪烁
     */
    if(key2Times && key3Times != 1 && key1Times != 1) //在时钟状态下按下key2
    {
        writeCmd(0x0f); //显示光标
        switch(key2Times) //根据按下key2Times的次数把光标移到相应的位置进行闪烁
        {
            case 1:writeCmd(0x80 + 0x4a); //光标移到秒处进行闪烁
                keyUpDown(&seconds,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2:writeCmd(0x80 + 0x47);//分
                keyUpDown(&minute,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3:writeCmd(0x80 + 0x44);  //时
                keyUpDown(&hour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4:writeCmd(0x80 + 0x0a);  //日
                keyUpDown(&day,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5:writeCmd(0x80 + 0x07); //月
                keyUpDown(&month,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6:writeCmd(0x80 + 0x04); //年
                if(timeUp == 1)  //加一
                   year++;
                else if(timeDown == 1) //减一
                   year--;
                break;
            case 7:writeCmd(0x0c);key2Times = 0;break; //正常显示时钟
        }
        if(timeUp || timeDown)  //如果有按下调整时间的键盘则刷新时间
        {
            display(&seconds, &minute, &hour, &day, &week, &month, 1);
            timeUp = timeDown = 0; //刷新完时间后让调整时间的变量标记归0
        }
    }
    if(key3Times == 1) //第一次按下设置闹钟时间
    {
        writeCmd(0x0c);
        writeCmd(0x80 + 0x4d);
        writeData('S');    //显示"Set",进入设置闹钟界面
        writeData('e');
        writeData('t');
        writeCmd(0x0f);
        switch(key7Times)
        {
            case 1:writeCmd(0x80 + 0x47);//进入设置分的状态
                keyUpDown(&alarmMinute, timeUp, timeDown);
                break;
            case 2:writeCmd(0x80 + 0x44);  //时
                keyUpDown(&alarmHour ,timeUp, timeDown);
                break;
        }
        if(timeUp || timeDown)
        {
            timeUpdate(&alarmMinute, &alarmHour, 59, 0);
            if(alarmHour == 24)
                alarmHour = 0;
            writeCmd(0x80 + 0x47);
            displayTime(alarmMinute / 10, alarmMinute % 10);
            writeCmd(0x80 + 0x44);
            displayTime(alarmHour / 10, alarmHour % 10);
            timeUp = timeDown = 0;
        }
    }
    else if(key3Times == 2) //设置好闹钟返回时钟界面并开启闹钟
    {
        writeCmd(0x0c);
        writeCmd(0x80 + 0x4d);
        writeData(' ');
        writeData('O'); //显示"On",提示闹钟已开启
        writeData('n');
        if(alarmMinute == minute && alarmHour == hour)
        {
            alarmOn = 1; //闹钟时间到了
        }
        if(alarmOn == 1)
        {
            beep = ~beep;
            delay(rand() % 100);
            //超时三分钟自动关闭闹钟
            if(hour == alarmHour && minute - alarmMinute > 2)
            {
                alarmOn = 0;
            }
            else if(hour > alarmHour && minute + 60 - alarmMinute > 2)
            {
                alarmOn = 0;
            }
        }
    }
    if(key1Times)  //计时器界面
    {   //displayCounter(&countMinute, &countSeconds, &countTenMs);
        if(key9Times == 1)
        {
            TR1 = 1;
            if(flagTimer1)
            {
                countTenMs++;
                displayCounter(&countMinute, &countSeconds, &countTenMs);
                flagTimer1 = 0;
            }
        }
        else if(key9Times == 2)
        {
            TR1 = 0;
        }
    }
}

void writeCmd(UCHAR cmd)
{
    rs = 0; //命令选择端
    P0 = cmd;
    lcden = 1;
    delay(1);
    lcden = 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数据选择端
    P0 = dat;
    lcden = 1;
    delay(1); //延时让数据写到液晶上去
    lcden = 0;
}
void init()
{
    alarmOn = 0;
    alarmHour = 12;
    alarmMinute = 1;
    countMinute = countSeconds = countTenMs = 0;
    TMOD = 0X11;
    EA = 1;
    ET0 = 1;
    ET1 = 1;
    TR0 = 1;
    writeCmd(0x38); //设置显示模式
    writeCmd(0x0c); //设置显示开关及光标

    /*下面初始化时间变量
     *2010-05-26  Wed
         12:00:00
     */
    year = 2010;
    month = 5;
    day = 26;
    week = 3; //星期三
    hour = 12;
    minute = 0;
    seconds = 0;
    leapYear =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初始化时液晶显示 */
    writeCmd(0x80 + 0x02);
    displayTime(year / 1000, year / 100 % 10);
    displayTime(year % 100 / 10, year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month / 10, month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day / 10, day % 10);
    writeData(' '); //光标向前移动一 位
    displayWeek(week);
    writeCmd(0x80 + 0x44);
    displayTime(hour / 10, hour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minute / 10, minute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seconds / 10, seconds % 1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46080) / 256;  //定时时间为50ms
    TL0 = (65536 - 46080) % 256;
    if(++cnt0 == 20)
    {
        cnt0 = 0;
        flagTimer0 = 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0 = (65536 - 9216) / 256; //定时时间为 10ms;
    TL0 = (65536 - 9216) % 256;
    if(++cnt1 == 1)
    {
        cnt1 = 0;
        flagTimer1 = 1;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 y;

    for(x = ms; x; x--)
        for(y = 197; y; y--)
            ;
}

网友:
void displayWeek(UCHAR week)
{
    UCHAR i;

    week--; //因为weekTable数组是从0开始的,故减去1
    writeCmd(0x80 + 0x0d); //初始化地址指针
    writeCmd(0x0c); //不显示光标
    for(i = 0; i < 3; i++)
        writeData(weekTable[week][i]);
}

/*函数功能:刷新显示屏幕上任意两个数字
*参    数:类型:unsinged char所要显示二个数字的数值
*/
void displayTime(UCHAR first, UCHAR second)
{
    writeCmd(0x0c); //不显示光标
    writeData(first + 48);  //转成数字相对应的ASCII值
    writeData(second + 48);
}

/*函数功能:更新时间变量及刷新屏幕时间显示
*参数    :所要显示的时间变量的地址,displayOn为0时仅更新时间变量
*/
void display(UCHAR *seconds,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day, UCHAR *week, UCHAR *month, bit displayOn)
{
    timeUpdate(seconds, minute, 59, 0);
    timeUpdate(minute, hour, 59, 0);
    timeUpdate(hour, day, 23, 0);
    if(*day == 0) //每个月的第一天再往后减一,即回到上个月的最后一天
    {
        if(*month == 1)  //如果一月份的第一天
        {
            year--;    //回到去年的最后一天
            *day = 31;
            *month = 12;
        }
        else  //除一月份外每个月的第一天
        {
            if(leapYear)  //把日改为上个月的最后一天
                *day = monthTable[1][*month - 2];
            else
                *day = monthTable[0][*month - 2];
            (*month)--;  //月减一
        }
    }
    leapYear =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processDayMon(day, month); //每月的最后一天再往前加一天
    if(*month == 13) //每年的最后一个月再往前加一个月
    {
        *month = 1;
        year++;
    }
    else if(*month == 0)  //每年的第一个月再往后减一个月
    {
        *month = 12;
        year--;
    }
    //timeUpdate(month, &year, 12, 1);
    leapYear =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 year % 400 == 0);
    if((*week = getWeek(*day, *month, year)) == 0)
        *week = 7;
    if(displayOn)
    {
        writeCmd(0x80 + 0x4a); //地址指针移到秒的位置
        displayTime(*seconds / 10, *seconds % 10); //更新秒的显示
        writeCmd(0x80 + 0x47); //地址指针移到分钟的位置
        displayTime(*minute / 10, *minute % 10); //更新分钟的显示
        writeCmd(0x80 + 0x44); //地址指针移到小时的位置
        displayTime(*hour / 10, *hour % 10);
        writeCmd(0x80 + 0x0a); //地址指针移到日的位置
        displayTime(*day / 10, *day % 10);
        displayWeek(*week); //更新星期
        writeCmd(0x80 + 0x07); //地址指针移到月的位置
        displayTime(*month / 10, *month % 10);
        if(year % 100 == 0) //当年的前两位发生改变时,刷新年的前两位
        {
            writeCmd(0x80 + 0x02); //地址指针移到年的高二位
            displayTime(year % 1000, year / 100 % 10);
        }
        writeCmd(0x80 + 0x04); //地址指针移到年的低二位
        displayTime(year % 100 / 10, year % 10);
    }
}

/*函数功能:当相应的时间单位超出范围时对其进行更新处理
*参数  : value:所要判断的时间变量的地址,nextValue:该时间变量的下一级单位时间的地址,
            largest:*value对应的时间单位的所能显示的最大值,如月份为12,分钟为59
            smallest:*value对应的时间单位的所能显示的最小值,如月份为1,分钟为0
*/
/*小时分钟秒这些我是用UCHAR类型来表示的,但年我是用unsigned int类型来表示的
  *这样子对于年怎么实现参数的传递呢?
  *我用timeUpdate(&month, (char*)year,)
  *或者把参数原型改成 timeUpdate(UCHAR *value, UINT *value,,,);
  *然后把month强制转成UINT *型..timeUpdta((UINT*)&month, &year...);
  编译通过,但运行结果是错的. */
void timeUpdate(UCHAR *value, UCHAR *nextValue, UCHAR largest, UCHAR smallest)
{
    largest++; //让相应的时间单位所能显示的最大值加1
    smallest--;
    if(*value == largest) //当对应的时间单位超出所能显示的最大值时
    {
        *value = smallest; //低一级时间单位回到最小值
        (*nextValue)++;    //高一级时间单位加1
    }
    else if(*value == smallest) //对应的时间单位的最小值再往下减一时
    {
        *value = largest;  //低一级时间单位回到最大值
        (*nextValue)--;    //高一级时间单位减1
    }
}

/*函数功能:算出某年某月某日是星期几
*返 回值 :返回0,代表星期天,其余返回值代表星期几
*/
UCHAR getWeek(UCHAR day, UCHAR month, UINT year)
{
    UINT temp, yearTemp;
    UCHAR i;

    temp = 0; //必须初始化temp的值,否则出错了
    yearTemp = year - 1;
    for(i = 0; i < month - 1; i++)
        if(leapYear)
            temp += monthTable[1][i];
        else
            temp += monthTable[0][i];
    temp += yearTemp + yearTemp / 4 - yearTemp / 100 + yearTemp / 400 + day;

    return (temp % 7);
}

/*函数功能: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再往前加一天,对月日进行处理
*参    数:所要处理的日、月的地址
*返回 值:如果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返回值为1,否则为0
*/
bit processDayMon(UCHAR *day, UCHAR *month)
{
    if(leapYear && monthTable[1][*month - 1] < *day  || monthTable[0][*month - 1] < *day)
    {
        *day = 1;
        (*month)++;
        return 1;
    }

    return 0;
}

/*函数功能:刷新计时器时间变量及其屏幕显示
*参数    :相对应的时间的地址
*/
void displayCounter(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s, UCHAR *tenMs)
{
    if(*tenMs == 100)
    {
        (*seconds)++;
        *tenMs = 0;
    }
    if(*seconds == 60)
    {
        (*minute)++;
        *seconds = 0;
    }
    if(*minute == 60)
        *minute = 0;
    writeCmd(0x80 + 0x44);
    displayTime(*minute / 10, *minute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seconds / 10, *seconds % 10);
    writeData(':');
    displayTime(*tenMs / 10, *tenMs % 10);

}

/*函数功能:恢复时钟界面 */
void recoverClock()
{
    writeCmd(0x01); //清屏
    writeCmd(0x80 + 0x06);
    writeData('-');
    writeCmd(0x80 + 0x09);
    writeData('-');
    writeCmd(0x80 + 0x02);
    displayTime(year / 1000, year / 100 % 10);
    writeCmd(0x80 + 0x46);
    writeData(':');
    writeCmd(0x80 + 0x49);
    writeData(':');
}

网友A:
/*函数功能:线反转法扫描4*4矩阵键盘按键
*返回值  :如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编码,从1到16。返回0代表没键按下
*/
UCHAR keyscan()
{
    UCHAR i, j;
    P2 = 0x0f;
    /* "==" "!="优先级比"&"高,不加括号出错了 !*/
    if((P2 & 0x0f) != 0x0f)
    {
        switch(P2)   //获取按键所在的行
        {
            case 0x0e: i = 0;break;
            case 0x0d: i = 1;break;
            case 0x0b: i = 2;break;
            case 0x07: i = 3;break;
        }
        delay(10);
        P2 = 0xf0;
        if((P2 & 0xf0) != 0xf0)
        {
            switch(P2)   //获取按键所在的列
            {
                case 0xe0: j = 1;break;
                case 0xd0: j = 2;break;
                case 0xb0: j = 3;break;
                case 0x70: j = 4;break;
            }
            return i * 4 + j;
        }
    }
    return 0;
}

void keyUpDown(UCHAR *value, bit up, bit down)
{
    if(up == 1)  //加一
       ++(*value);
    else if(down == 1) //减一
       --(*value);
}

网友:
那么问题是???

网友: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依次命名为
key1,key2,key3,key4
key5…………………
1、key1键: 菜单功能选择按键
        第一次按下:进入计时器界面
        第二次按下:返回时钟界面
2、key2键: 时钟调整选择按键
        第一次按下:调整秒
        第二次按下:调整分钟
        第三次按下:调整小时
        第四次按下:调整日
        第五次按下:调整月份
        第六次按下:调整年
第七次按下:返回时钟界面
3、key3键: 第一次按下开启闹钟,第二次按下确定闹钟时间,第三次按下关闭闹钟
4、key4键:
5、key5键: 按一下加1
6、key6键: 按一下减1

7.        key7键:设置闹钟按键,第一、二次按下分别调节分、时
8.        key8键:
9.        key9键:计时器开始/暂停计时
10.        key10键:按住该键显示时间,松开继续显示计时
11.        key11键:按下后清零
12.        key12键:按下后清零并重新计时
13.        key13键:
14.        key14键
15.        key15键
16.        key16键:
               时钟
1、初始化时钟时间为2010-05-26 Wed
                       12:00:00
2、时间变量:seconds,minute,hour, week, day, month, year;
3、时间的设置:根据按下key2键的次数将光标移到相应的位置进行闪烁,
        ,然后根据key5 key6键的按下对相应的时间变量进行增或减1、

               闹钟
功能:设置闹钟,时间到了后响铃,三分钟后若无取消闹钟,则自动关闭闹钟。
实现方法:
当第一次按下key3键时,alarmOn = 1.,进行闹钟时间设置, 在屏幕右下角显示字符串“Set”。第二次按下时开启闹钟定时,在屏幕右下角显示字符串“On” ,第三次按下时关闭闹钟。根据按下key7键的次数将光标移到相应的位置进行闪烁,,然后根据key5 key6键的按下进行增或减1,每增减一次调用相对应的屏幕刷新函数.。设置好后,将该时间值存在变量alarmMinute, alarmHour里,。此后不断检测系统时间与所设闹钟时间是否相等,当相等时让蜂鸣器发声。此时如果再次按下key8键则,alarmOn = 0,关闭蜂鸣器,消除字符串“On”,恢复时钟界面。如果没有按下key8键,则3分钟后蜂鸣器自动关闭,消除字符串“On”。
功能:精确到10ms,计时范围:0~60:00:00,即1小时。
按下key9键:计时器开始/暂停计时
key10键:按住该键显示时间,松开继续显示计时
key11键:按下后清零
key12键:按下后清零并重新计时

/*我写到计时器这里就卡住了。我想以10ms进行计时,但运行结果确不是我想要的。
不是以10ms进行计时,,是不是程序太大了,写太多了,到反应中断时10ms已经过去了,来不及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函数功能:线反转法扫描4*4矩阵键盘按键
*返回值 :如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编码,从1到16。返回0代表没键按下
*/
UCHAR keyscan()
{
  UCHAR i, j;
  P2 = 0x0f;
  /* "==" "!="优先级比"&"高,不加括号出错了 !*/
  if((P2 & 0x0f) != 0x0f)
  {
……

如上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2408952
程序电路图、及源码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