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的简单小程序,找不出错误原因,急,帮帮忙!!大侠们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ecoder3to82  IS
   PORT(  A :  IN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output :  OUT BIT_VECTOR(7 DOWNTO 0));
    END  decoder3to82;
    ARCHITECTURE  behave1  OF  decoder3to82 IS
    BEGIN
             output<="00000001"  SLL   CONV_INTEGER(A) ;
    END  behave1;
提示错误:

网友:
提示错误怎么复制不上来

网友:
还想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提示错误哪去啦?
注意下VHDL不能放在中文目录下面。还有文件名也可能引起问题

网友:
主体名字要和工程名相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