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怎么将本地串口信息映射到远程桌面连接的服务器上

楼主(2009-09-14):
请问下怎么将本地串口信息映射到远程桌面连接的服务器上
如题
服务器
信息
桌面

网友A:
服务器端写一个虚拟串口程序,通过网络获取本地程序发送过来的串口信息;本地写个网络程序,将接收到的串口信息发送给服务器上的虚拟串口程序。

网友B(2010-01-05):
已经搞定,有现成的软件,名字叫USB for Remote 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