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位整过自绘CheckBox?帮忙看个问题

楼主:
我准备重载CButton类,实现自绘CheckBox,就是用两幅图片代替系统的方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点击CheckBox然后放开鼠标后,还是会出现系统方框,经过跟踪发现处理BM_SETSTATE的时候画的,有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有没有啥好点的解决方法?
在WinXP下还好解决一点,在WinCE下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里发界面问题,回答率不高,搞得人不多,大家忙

网友:
这种方法没用过。
我一般用直接贴图的方法,点击命令通过是否点在框上来判断。

网友:
SetWindowLong 函数 把消息交给该自定义消息处理函数来处理, 不让主窗口相应按键消息!

网友:
是否绘制完没有更新呢?

网友:
CE下,我们都不用CE系统提供的控件,完成自己开发

网友A:
用MFC的控件做出漂亮的界面确实有难度,现在都流行flash U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FC的控件做出漂亮的界面确实有难度,现在都流行flash UI了。。。

我就是希望可以用MFC做出一套来.

网友:
子类化控件, 将系统默认的消息转到自定义的消息里面去处理,这样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DrawFrameControl注意下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