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6访问sql server数据库,请求高手帮忙!

楼主:
            if (File.Exists("\\MyDatabase.sdf"))
                File.Delete("\\MyDatabase.sdf");
            SqlCeEngine engine = new SqlCeEngine("Data Source =\\MyDatabase.sdf;password=test;encrypt database=TRUE");
            engine.CreateDatabase();
            engine.Dispose();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InternetUrl = "http://127.0.0.1/WebCe/sqlcesa30.dll";

            rda.InternetLogin = "";//IUSR_JYJT-WEBSERVER
            rda.InternetPassword = "";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MyDatabase.sdf;password=test;";

            string strLocalString = "Provider=sqloledb;server=127.0.0.1,8341;database=master;uid=sa;pwd=;";

            // 从 SQL Server 下载数据
            rda.Pull("sysprotects", "SELECT * FROM sysprotects", strLocalString,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 "ErrorTable");

以上代码在wm6模拟器上准备访问远程数据库(sql server 2000),结果出现“将数据发送到运行 IIS 的计算机的请求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RESULT。”
请求高手帮助,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http://127.0.0.1/WebCe/sqlcesa30.dll
在模拟器的IE地址栏输入上面地址,看看能打开么
不行的话,把127.0.0.1改成电脑IP试试

网友:
把防火墙,包括WINXP自带的那个防火墙都关掉试试看。
  我在“28037
    SSCE_M_HTTPSENDREQUESTFAILED
    将数据发送到运行   IIS   的计算机的请求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RESULT。
    ”这个错误下,关掉防火墙就好了